怎么将ov5640模块给PC作摄像头

楼主(2021-02-06):
手头上有一个正点原子的OV5640摄像头,怎么用这个模块给PC端作摄像头,有没有大佬给个思路

网友A:
这个有点难,将OV5640挂到正点的开发板上,并能成功采集图像,再用板上的USB接PC机。硬件就可以工作了。难点出现了:USB到PC机的软件咋整?我也不会!

网友B:
没用过这款摄像头,楼上说的差不多,不过要考虑你使用的摄像头对分辨率和帧率的要求,全速USB可能达不到要求,需要使用高速usb phy芯片,只要能传输找个开源的上位机改一下传输格式应该就可以了。驱动的话直接VCP用串口接收或者usblib都很推荐,基础代码可以使用STM32cubu生成,整体工程里应该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