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dk开发STM32的使用

楼主(2021-02-06):
我刚刚开始学习stm32,请问各位大佬,要设置的我都设置了,函数名是从rcc.h复制的,怎么用go to definition找这个函数,它说我没有定义?而视频教程那里的师傅和我的操作一样,为什么他却可以?

网友A:
选项是对的,首先必须是编译成功,编译不成功这项功能不可用。左键单击函数或变量名选中,接着单击右键,就可以看到想要的选项了。

网友B:
你没写句宏定义在,keil设置哪里

网友B:
在你第一个图片的C/C++哪里,把这段粘贴上STM32F10X_HD,USE_STDPERIPH_DRI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