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18650电池怎么回事?久置后内阻变大了

楼主(2021-02-06):
久置后100-200毫安充电2小时,停止充电后空载电压4.8V!接上数十毫安负载降到3V左右。肯定内阻变大了,电压怎么会这么高?

网友A:
18650锂电池充电截至电压一般是4.25V,停止充电后空载电压4.8V说明已经充坏了

网友B:
18650数据表建议使用1250 mA恒定电流充电。 18650容量为2500 mAh。 因此,以1250 mA电流充电大约需要2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650锂电池充电截至电压一般是4.25V,停止充电后空载电压4.8V说明已经充坏了

4.8V,还能放电呀?放置一夜还4,5V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4.8V,还能放电呀?放置一夜还4,5V呢?

人生病快死了,还是可以呼吸的啊

楼主:
“快死了”也不等于死了呀?它还能向外电路提供电流的。电压能到4.8V的理论解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8650数据表建议使用1250 mA恒定电流充电。 18650容量为2500 mAh。 因此,以1250 mA电流充电大约需要2个小 ...

18650电池容量为何是2500mAh?我的电池上标注16000mAh

网友C:
电池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650电池容量为何是2500mAh?我的电池上标注16000mAh

18650电池容量有16AH的?!

楼主:
沿着说参数变了,不能说坏了,因为还剩储存电量

网友D:
哈哈 感觉楼主的思路有点类似只要猪肉还没熟就不能说猪已经死了 毕竟猪的细胞还活着呢

网友E:
充电器不应该充电至高于4.2V,或者充电器发生严重故障或电表读数错误。

网友F:
引用 网友C:
18650电池容量为何是2500mAh?我的电池上标注16000mAh

真的18650电池像松下,三星那些几十块一颗,也就3000多mAh。。。

网友G:
长期空置应该是电池内部化学变性了,都这样了也没修的意义了

网友H:
楼主问的是电池还能供电,但是电压上升到了4.8伏,问这个事的理论依据,是内阻变大了还是怎么样,一群人在纠结电池容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快死了”也不等于死了呀?它还能向外电路提供电流的。电压能到4.8V的理论解释?

发高烧,就比正常体温高

网友I:
楼主的万用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电器不应该充电至高于4.2V,或者充电器发生严重故障或电表读数错误。

都不是。稳压电源充电,电流控制在100-200毫安,数小时后18650电池4.8V。放置一夜后电压仍有4.5V,输出约20毫安电流,电压降到2.7V,空载又回升到4.5V。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问的是电池还能供电,但是电压上升到了4.8伏,问这个事的理论依据,是内阻变大了还是怎么样,一群人在 ...

您的理解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高烧,就比正常体温高

不管怎么样,这电池还能储存能量!具有充电电池的性质,

网友J:
引用 网友C:
18650电池容量为何是2500mAh?我的电池上标注16000mAh

反正是瞎写的  写1个亿  你也信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G:
长期空置应该是电池内部化学变性了,都这样了也没修的意义了

说得对,18650这种类型的锂电池电压一定不能超过4.2V,能放电,20mA电流还有何意义

网友L:
我是专业做电芯设计的,如果18650一充电就4.8V,一带载就掉到3V以下,去除负载后电芯又反弹回4.XV,说明你的电芯没有容量的,不能用了。再用可能会发生安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反正是瞎写的  写1个亿  你也信的

哈哈哈就没一点责任心?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说得对,18650这种类型的锂电池电压一定不能超过4.2V,能放电,20mA电流还有何意义

“20mA电流还有何意义”?20毫安可以做很多事情的,例如哦电子表,LED照明,,,,,,

网友M:
18650充电充到到电压4.8V,电池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18650充电充到到电压4.8V,电池就废了

问题是现在还有4.5V电压,还能点亮LED照明,还有存储电能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是专业做电芯设计的,如果18650一充电就4.8V,一带载就掉到3V以下,去除负载后电芯又反弹回4.XV,说明你 ...

“去除负载后电芯又反弹回4.XV,说明你的电芯没有容量的,不能用了。”----------------还能点亮LED呢?

网友K:
看样子不烧个负载,你是不会明白的,建议楼主多了解一些锂电池方面的知识

网友N:
充过了,基本报废

网友O:
大概率是坏了

网友P:
扔了吧,再用小心事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