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A226电流监测芯片的校准方案和误差原因

楼主(2021-02-06):
目前用INA226芯片做电流监测的diy,量程是0-3A, 使用了10mR的康铜丝采样电阻.
用iic读取了电流数值current_code后,由于电阻有一定误差,因此没有直接拿LSB*current_code计算电流值.

目前使用的是串联万用表在一个可调负载电路中去获取多组电流读数,与ina226的current_code读数进行曲线拟合.
拟合后,在小电流情况下,拟合函数计算结果与万用表的读数很接近,但是电流到了几百ma的时候,拟合函数的读数与万用表的读取的就变大了,在几ma和十几ma都有.

直线拟合和曲线拟合的也是这样的问题.

目前我想知道的时候,电流变大了后,拟合函数和万用表读数之间的差值这部分的原因是什么?
有什么校准方案吗?
还有什么自动校准方案?

网友A:
INA226可以测量采样电阻的电源电压。 可以通过电压和电流确定采样电阻。 万用表电流测量在低电流范围内可能无法提供精确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A226可以测量采样电阻的电源电压。 可以通过电压和电流确定采样电阻。 万用表电流测量在低电流范围内可能 ...

我提问的内容是,小电流能准确测量,而且属于分辨率问题

网友B(2023-09-16):
请教下,我用IN226采样,由于负载在刷新画面的时候,负载大小会轻微变化,导致采样的数据一直波动,本生寄存器算法Vsh,Avg1已经开到最大了,另外自己加了Avg算法,需要好几秒才能稳住,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C:
不行就更换in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