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的波形是如何写出来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2-07):
目测是用c语言写出来的。

网友B:
高手啊!这都能看出是用什么语言写出来的!

目测是2个IO输出相反的信号,可用延时、计数器中断的方法输出波形

网友C:
不知对否,同一端口其中两位一高一低,对端口取反再由延迟函数调节时长

网友C:
最简单使用单片机PWM功能,他的OC1A和OC1B同时输出相反的波形

网友D:
不知是否指的是如何像这样显示波形出来?
这个图看着应该是逻辑分析仪的软件Saleae logic
如果指的就是该怎么生成这两个波形的话就如楼上几位所说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