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度控制仪改造定时开关 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1-02-07):
  1. /*温度控制仪主要材料变压器(220V-5V) 继电器、 STC89C52 、74LS145P 、74HC164、两个三位八段数码管。*/

  2. /*定时开关,可以设定什么时间启动,通电保持时间。该程序数码管第一位代表小时1-19。10以后的数字用小数点代表10。后两位是分钟。*/

  3. /*程序缺点:按键按下,数码管闪烁。暂未找到解决办法。另外想让设置键长按进入设置,小白一枚不会做,有高手希望指点一番。*/

#include "reg51.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int xmin=0,xhour=1,smin=10,shour=0;

int count,sec,min,hour;

int key_press=1;

  11. sbit DAT=P3^0;//显示段(数字)

  12. sbit CLK=P3^1;//锁存

  13. sbit JDQ=P3^5; //信号输出-控制继电器

  14. sbit KEY=P3^2; //按键

  15. //指示灯

  16. sbit L1=P0^0; //    设置  秒闪

  17. sbit L2=P0^1; //     增加

  18. sbit L3=P0^2; //     减少

  19. sbit A=P1^1;

  20. sbit E=P1^2;

  21. sbit C=P1^3;

  22. sbit D=P1^4;

  23. uchar sm_d[]={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24.                                                         0xbf,0x9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25.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26. uint xs[4];  //保持分钟,保持小时,剩余启动分钟/已启动分钟、剩余启动小时/已启动小时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发送数据函数

void sendbyte(uchar byte)

{

    uchar num,c;

    num=sm_d[byte];

    for(c=0;c<8;c++)

    {

        CLK=0;

        DAT=num&0x01;

        CLK=1;

        num>>=1;

    }

}

void js()

{

        int a,b,c;

        a=sec+min*60+hour*60*60;   //实时

        b=smin*60+shour*60*60;     //变动时间

        c=xmin*60+xhour*60*60;     //保持时间

        if(a<b)  //启动倒计时

        {

                xs[0]=xmin;             //下分钟

                xs[1]=xhour;            //下小时

                xs[2]=((b-a)%3600)/60;    //上分钟

                xs[3]=(b-a)/3600;              //上小时

                JDQ=1;

                if(key_press==1)

                        L2=0;

                else

                        L2=1;

        }

        else if((b<a)&&(a<b+c))   //启动中

        {

                xs[0]=xmin;

                xs[1]=xhour;

                xs[2]=(a-b)%3600/60;

                xs[3]=(a-b)/3600;

                JDQ=0;

                if(key_press==1)

                        L3=0;

                else

                        L3=1;

        }

        else if(a>b+c)

        {

                xs[0]=0;

                xs[1]=0;

                xs[2]=(a-b-c)%3600/60;

                xs[3]=(a-b-c)/3600;

                JDQ=1;

                L2=1;

                L3=1;

        }

}

//正常显示函数

void zcxs(uint wei)

{

        uint i,j;

        uint zcsmg_num[6];

        js();

        zcsmg_num[0]= xs[0]%10;

        zcsmg_num[1]= xs[0]/10;

        zcsmg_num[2]= xs[1];

        zcsmg_num[3]= xs[2]%10;

        zcsmg_num[4]= xs[2]/10;

        zcsmg_num[5]= xs[3];

        for(i=0;i<6;i++)

        {

                switch(wei)

                {

                        case 2:if((i==0)||(i==1)){j++;if(j<30)continue;else if(j>60)j=0;};break;

                        case 3:if(i==2){j++;if(j<30)continue;else if(j>60)j=0;};break;

                        case 4:if((i==3)||(i==4)){j++;if(j<30)continue;else if(j>60)j=0;};break;

                        case 5:if(i==5){j++;if(j<30)continue;else if(j>60)j=0;};break;

                }

                switch(i)

                {

                        case 0: A=0;E=0;C=0;D=0;sendbyte(zcsmg_num[0]);delay(2);break;  //下右

                        case 1: A=1;E=0;C=0;D=0;sendbyte(zcsmg_num[1]);delay(2);break;

                        case 2: A=0;E=1;C=0;D=0;sendbyte(zcsmg_num[2]);delay(2);break;

                        case 3: A=0;E=0;C=1;D=0;sendbyte(zcsmg_num[3]);delay(2);break;  //上右

                        case 4: A=1;E=0;C=1;D=0;sendbyte(zcsmg_num[4]);delay(2);break;

                        case 5: A=0;E=1;C=1;D=0;sendbyte(zcsmg_num[5]);delay(2);break;

                }

        }

}

void Time0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0中断函数

{

        TH0=(65536-20000)/256;   //0XEC

        TL0=(65536-20000)%256;   //0X78

        count++;

        if(count<25)

                L1=0;        //设置灯秒闪

        else

                L1=1;

        if(count==50)

        {

                sec++;

                count=0;

                if(sec==60)

                {

                        min++;

                        sec=0;

      if(min==60)

                        {

                                hour++;

                                min=0;

                                if(hour==39)    //

                                {

                                        hour=0;

                                        min=0;

                                        sec=0;

                                }

                        }

                }

        }

}

void init()

{

        JDQ=1;                   //继电器高电平;

        L1=1;

        L2=1;

        L3=1;

        KEY=1;

        TMOD=0x01;               //定时器T0工作于方式1,采用12M晶振,定时20ms

        TH0=(65536-20000)/256;   //0XEC

        TL0=(65536-20000)%256;   //0X78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EA=1;             //开总中断

}

void key_scan()

{

        uint i;

        for(i=6;i<9;i++)

        {

                switch(i)

                {

                        case 6: A=1;E=1;C=1;D=0;delay(5);break;  //按键

                        case 7: A=0;E=0;C=0;D=1;delay(5);break;

                        case 8: A=1;E=0;C=0;D=1;delay(5);break;

                }

                if(KEY==0)

                {

                        delay(150);

                        if((KEY==0)&&(i==6))

                        {

                                key_press++;

                                if(key_press>5)

                                        key_press=1;

                        }

                        if(key_press!=1)

                        {

                                TR0=0;

                                sec=0;

                                min=0;

                                hour=0;

                                L1=0;

                        }

                        else

                        {

                                TR0=1;

                        }

                        if((KEY==0)&&(i==7)&&(key_press!=1))

                        {

                                L2=0;

                                delay(100);

                                switch(key_press%6)

                                        {

                                                case 2:xmin++;if(xmin>59)xmin=0;break;

                                                case 3:xhour++;if((xhour>19)&&(xmin==0)){xhour=0;xmin=5;}else if(xhour>19)xhour=0;break;

                                                case 4:smin++;if(smin>59)smin=0;break;

                                                case 5:shour++;if((shour>19)&&(smin==0)){shour=0;smin=5;}else if(shour>19)shour=0;break;

                                        }

                                L2=1;

                        }

                        else if((KEY==0)&&(i==8)&&(key_press!=1))

                        {

                                L3=0;

                                delay(100);

                                switch(key_press%6)

                                        {

                                                case 2:xmin--;if(xmin<0)xmin=59;break;

                                                case 3:xhour--;if((xhour==0)&&(xmin==0)){xhour=0;xmin=10;}else if(xhour<0)xhour=19;break;

                                                case 4:smin--;if(smin<0)smin=59;break;

                                                case 5:shour--;if((shour==0)&&(smin==0)){shour=0;smin=5;}else if(shour<0)shour=19;break;

                                        }

                                L3=1;

                        }

                }

                else

                {

                        zcxs(key_press);

                }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_scan();

        }

}

Proteus仿真文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