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实时采集音频处理STM32 ADC采样设计疑问

楼主(2021-02-07):
最近分析一款STM32板子,但始终摸不透其工作原理
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附件是ADC采样电路的整个sch部分,本人分析如下:CON1为音频20Hz-20KHz  ~2mVpp-100mVpp的信号输入端,
经U2低通和带通放大后,分四路ADC0 ADC1 和ADC2  ADC3进入STM32F103C6的ADC口;
另一路ADC_INT进入到STM32F103C6的TIM4口。未接入信号实测ADC_INT电压为3.12V,
ADC0 ADC1电压为2.5mV左右,ADC2 ADC3为3.28V左右,MCU处于待机状态。接入信号时
ADC_INT有脉冲信号,MCU工作,ADC0 ADC1直流电压还是2.5mV左右,ADC2 ADC3还是3.28V左右;
示波器测量有些小的噪声信号。本人始终不解此电路的ADC IO口配置模式和捕捉采样机制;
如果按常规浮空输入那电压应该是外部电压,按测量结果应该为ADC0 ADC1配置为下拉,ADC2 ADC3配置为
上拉,这样如何采样到外部的真实电压?

sch

sch

sch

网友A:
ADCIO口模式应该配置为模拟啊,配置成浮空输入只能采集到高低电平

网友A:
配置成模拟输入,浮空输入当然只能采到高低电平

网友B:
引脚配置成input_floating

楼主:
我也认为是iput_floating,实测样板上面不是这样,ADC0 ADC1是接地,ADC2 ADC3是接上拉,我把ADC2 ADC3相应的IO口对地后电流增加20MA左右

楼主:
样机上面设计不是input_floating,我把ADC2 或ADDC3对地电流增加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