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精确延时且不占用程序时间?

楼主(2021-02-07):
如何让51单片机在进行精确定时的同时不占用其它程序的时间,执行定时程序的同时也不影响程序其它功能。

网友A:
使用定时器,中断中设置标志位,主循环中判断执行业务逻辑

网友B:
定时器自动重装载,中断处理程序进行变量递增。

网友C:
可以通过定时/计数器试试,这样可以实现较短时间的影响,几乎是同时的

网友D:
使用定时器中断。

网友E:
要精确延时,就得用定时器,有关延时代码用汇编,再经测试,调整预装的数据。

网友F:
单CPU,完全不占用别的过程的时间,是不可能的。不影响功能,可以设计到。

网友G:
定义好程序结构,用定时器中断,是可以的

网友H:
用定时器中断

网友I:
定时器中断不占用

网友J:
定时器 +  我们的框架式编程思路

网友K:
楼上的师兄们都说的很清楚了 用定时器中断 要补充的是 严格的说不可能不占用程序时间 定时器产生中断后 中断服务中的判断和计算也一样消耗程序时间 只是比让cpu空转死等那种好多了 这点跑简单的程序没问题 但程序大了还是有影响的

网友L:
定时器中断占用的资源最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定时器,中断中设置标志位,主循环中判断执行业务逻辑

好的,试试是神马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自动重装载,中断处理程序进行变量递增。

嗯,好的,谢谢

网友M:
最好使用定时器中断

网友N:
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定时器中断

网友O:
编写一个定时器中断程序,需要时打开中断,即可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