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程序每一次下载完后再次下载串口就一直打开失败?

楼主(2021-02-07):
下载完一次,后面的下载就一直显示串口打开失败,重新选择串口或重新设置波特率等都不起作用,请问各位大佬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USB接口有问题 换一个接口  我的也是 重新插才可以用

网友B:
软件兼容的问题吧,用STC的烧写软件啊。

网友C:
我觉得也是USB的问题,经常U盘插上不管用,倒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接口有问题 换一个接口  我的也是 重新插才可以用

换一个接口过几分钟又下载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也是USB的问题,经常U盘插上不管用,倒半天

插u盘正常,不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兼容的问题吧,用STC的烧写软件啊。

这个应该大概是有可能会这样

楼主: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好像跟这个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一个接口过几分钟又下载不了了

换到主机后面的插孔  试一试

网友D:
用stc-icp比普中的更好,既有下载工具又有串口助手,开关串口也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