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PWM无法恒定最高电位

楼主(2021-02-07):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ime,time1,count,value,flag=1,a=0,b=0,c=0;      //低电平的占空开比
sbit PWM=P2^1;               //pwm通道脉冲
sbit ADD=P1^0;                                  //加速
sbit DEC=P1^1;                                  //减速
sbit TURN=P1^2;                                  //电机换向
//函数声明
void delayxms(uint z);
void motor_turn();
void motor_add();
void motor_dec();
void timer0_init();
//主函数
void main()
{
        timer0_init();
        PWM=0;
        while(1)
        {
                motor_turn();
                motor_add();
                motor_dec();
        }
}
//延时处理
void delayxms(uint z)
{
        uint x,y;
        for(x=0;x<z;x++)
                for(y=0;y<180;y++);
}
//电机正反向控制
void motor_turn()
{
        if(TURN==0)
        {
                delayxms(10);        //此处时间不能太长,否则会和中断产生冲突
                if(TURN==0)
                {
                        flag=~flag;
                }
                while(!TURN);
        }
}
//电机加速
void motor_add()
{
        if(ADD==0)
        {
                delayxms(10);
                if(ADD==0)
                {
                        a=1;
                        b=0;
                //        time++;
                //        value++;
                /*        if(value>100)
                        {
                                value=0;
                                count++;
                        }
                        if(count>=90)
                        {
                                count=90;
                        }
                        if(time<count)
                        {
                                PWM=1;
                        }
                        else
                        {
                                PWM=0;
                        }
                        if(time>=1000)
                        {
                                time=0;
                        }                */
                }
        //        while(!ADD);
        }
/*        else
        {
                a=0;
        }        */

}
//电机减速
void motor_dec()
{
        if(DEC==0)
        {
                delayxms(10);
                if(DEC==0)
                {
                        b=1;
                        a=0;
                //        time++;
                //        value++;
                /*        if(value>100)
                        {
                                value=0;
                                count--;
                        }
                        if(time<count)
                        {
                                PWM=1;
                        }
                        else
                        {
                                PWM=0;
                        }
                        if(time>=1000)
                        {
                                time=0;
                        }          */
                }
        //        while(!DEC);
        }
/*        else
        {
                b=0;
        }  */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
{
        TMOD=0x01;     //定时器0工作于方式1
        TH0=0xff;
        TL0=0xff;
        TR0=1;
        ET0=1;
        EA=1;
}
//定时0中断处理
void timer0_int() interrupt 1
{
//        TR0=0;        //设置定时器初始值期间,关闭定时器
        TH0=0xff;
        TL0=0xff;
//        TR0=1;
        time++;
        count++;
        if(count>250)
        {
                count=0;
                if(a==1)
                {
                        value++;
                //        delayxms(100);
                }
                if(b==1)
                {
                        value--;
                //        delayxms(100);
                }
        }
/*        if(value>=500)
        {
                value=500;
        }
        if(value<=0)
        {
                value=0;
        }                   */
        if(time>1500)
        {
                time=0;
        //        time1++;
        }
/*        if(time1>=1000)
        {
                time1=1000;
        }                          */
        if(time<value)
        {
                PWM=1;
        }
        else
        {
                PWM=0;
        }
}

这个程序试过时间恒定time1=1000,但频率还是不断重复,望告知哪个地方设置有误

网友A:
你的time是uchar类型 最大只能到255, 改成u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