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TMS320F28027的微弱电压测量源程序与Proteus仿真

楼主:
基于TMS320F28027芯片的微弱电压信号测量,熟练掌握DSP开发环境CCS软件以及Proteus电路设计软件,掌握微弱电压的测量方式,掌握TMS320F28027芯片的基本IO操作、中断方式、ADC功能的使用,进一步了解DSP系统的特点。
  • 方案论证:
基于TMS320F28027芯片的微弱电压信号测量方案包括如下几部分:
  • 微弱电压转换电路
为了便于对微弱电压(2*(10-3)*sin(100pi*t))进行测量,设计运算放大电路对微弱电压进行放大处理,使得电压变为0~3.2V,电路设计如下:
电压计算公式:Vout=Rf/R*(u11-u12);
(2)基于TMS320F28027的电压信号采集及转换
TMS320F28027的ADC功能:
1.12位双采样保持电路。
2.同时采样和序列采样方式。
3.全范围电压输入,0V到3.3V固定,或者VREFLO到VREFHI可调。
4.系统时钟全频运行,无需分频。
5.16输入通道。
6.16个SOC配置,设置触发,采样窗口,通道。
7.16个独立保存转换结果的结果寄存器。
8.多触发源。
9.9个灵活的PIE中断
ADC采集电压计算公式如下:
Vol=(AdcResult.ADCRESULT0)/4096*3.3;
(3)电压的动态显示
测量到电压后进行显示,本次实验采用LM016L型号LCD显示器进行电压显示。
引脚接口说明:
第1脚:VSS为地电源。
第2脚:VDD接5V正电源。
第3脚:VL为液晶显示器对比度调整端,接正电源时对比度最弱,接地时对比度最高。
第4脚:RS为寄存器选择,高电平时选择数据寄存器、低电平时选择指令寄存器。
第5脚:R/W为读写信号线,高电平时进行读操作,低电平时进行写操作。当RS和R/W共同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或者显示地址,当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忙信号,当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第6脚:E端为使能端,当E端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执行命令。
第7~14脚:D0~D7为8位双向数据线。
LM016L接线如下所示:
指令如下所示:
序号
指令
RS
R/W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1
清显示
0
0
0
0
0
0
0
0
0
1
2
光标返回
0
0
0
0
0
0
0
0
1
*
3
置输入模式
0
0
0
0
0
0
0
1
I/D
S
4
显示开/关控制
0
0
0
0
0
0
1
D
C
B
5
光标或字符移位
0
0
0
0
0
1
S/C
R/L
*
*
6
置功能
0
0
0
0
1
DL
N
F
*
*
7
置字符发生存贮器地址
0
0
0
1
字符发生存贮器地址
8
置数据存贮器地址
0
0
1
显示数据存贮器地址
9
读忙标志或地址
0
1
BF
计数器地址
10
写数到CGRAM或DDRAM)
1
0
要写的数据内容
11
从CGRAM或DDRAM读数
1
1
读出的数据内容

芯片时序表如下:
读状态
输入
RS=L,R/W=H,E=H
输出
D0—D7=状态字
写指令
输入
RS=L,R/W=L,D0—D7=指令码,E=高脉冲
输出
读数据
输入
RS=H,R/W=H,E=H
输出
D0—D7=数据
写数据
输入
RS=H,R/W=L,D0—D7=数据,E=高脉冲
输出
  • 系统设计:
  • 系统框图
(2)程序流程图
  • 电路及程序
电路设计如下:
程序如下所示:
#include "DSP28x_Project.h"     // Device Headerfile and Examples Include File

// Prototype statements for functions found within this file.
interrupt void adc_isr(void);
void Gpio_select(void);
void IOint();
void CMDWrite(unsigned char cm );
void DataWrite(unsigned char dt);
void lcdinit();
// Global variables used in this example:
//Uint16 LoopCount;
//Uint16 ConversionCount;
//Uint16 TempSensorVoltage[10];
Uint32 Volage=0;
double vol=0;
int16 bit1[3]={0};
Uint16 flag=0;
unsigned data='0';
void main()
{

// Step 1. Initialize System Control:
// PLL, WatchDog,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02x_SysCtrl.c file.
   InitSysCtrl();

   Gpio_select();
// Step 2. Initialize GPIO: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02x_Gpio.c file and
// illustrates how to set the GPIO to it's default state.
// InitGpio();  // Skipped for this example

// Step 3. Clear all interrupts and initialize PIE vector table: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DINT;

// Initialize the PIE control registers to their default state.
// The default state is all PIE interrupts disabled and flags
// are cleared.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02x_PieCtrl.c file.
   InitPieCtrl();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and clear all CPU interrupt flags: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 Initialize the PIE vector table with pointers to the shell Interrupt
// Service Routines (ISR).
// This will populate the entire table, even if the interrupt
// is not used in this example.  This is useful for debug purposes.
// The shell ISR routines are found in DSP2802x_DefaultIsr.c.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02x_PieVect.c.
   InitPieVectTable();

// Interrupts that are used in this example are re-mapped to
// ISR functions found within this file.
   EALLOW;  // This is needed to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
   PieVectTable.ADCINT1 = &adc_isr;
   EDIS;    // This is needed to disable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 Step 4. Initialize the ADC: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02x_Adc.c
   InitAdc();  // For this example, init the ADC

// Step 5. Configure ADC to sample the temperature sensor on ADCIN5:
// The output of Piccolo temperature sensor can be internally connected to the ADC through ADCINA5
// via the TEMPCONV bit in the ADCCTL1 register. When this bit is set, any voltage applied to the external
// ADCIN5 pin is ignored.
              //EALLOW;
              //AdcRegs.ADCCTL1.bit.TEMPCONV               = 1;              //Connect internal temp sensor to channel ADCINA5.
              //EDIS;

// Step 6. Continue configuring ADC to sample the temperature sensor on ADCIN5:
// Since the temperature sensor is connected to ADCIN5, configure the ADC to sample channel ADCIN5
// as well as the ADC SOC trigger and ADCINTs preferred. This example uses EPWM1A to trigger the ADC
// to start a conversion and trips ADCINT1 at the end of the conversion.
              EALLOW;
              AdcRegs.ADCCTL1.bit.INTPULSEPOS              = 1;              //ADCINT1 trips after AdcResults latch
              AdcRegs.ADCCTL1.bit.ADCBGPWD=1;
              AdcRegs.ADCCTL1.bit.ADCPWDN=1;
              AdcRegs.ADCCTL1.bit.ADCENABLE=1;
              AdcRegs.ADCCTL1.bit.ADCREFSEL=0;
              EDIS;
              //DELAY_US(ADC_usDELAY);

              EALLOW;
              AdcRegs.INTSEL1N2.bit.INT1E     = 1;              //Enabled ADCINT1
              //AdcRegs.INTSEL1N2.bit.INT1CONT  = 0;              //Disable ADCINT1 Continuous mode
              //AdcRegs.INTSEL1N2.bit.INT1SEL              = 0;              //setup EOC0 to trigger ADCINT1 to fire
              AdcRegs.ADCSOC0CTL.bit.CHSEL               = 0;              //set SOC0 channel select to ADCINA5 (which is internally connected to the temperature sensor)
              AdcRegs.ADCSOC0CTL.bit.TRIGSEL               = 5;              //set SOC0 start trigger on EPWM1A
              AdcRegs.ADCSOC0CTL.bit.ACQPS               = 6;              //set SOC0 S/H Window to 7 ADC Clock Cycles, (6 ACQPS plus 1)
              EDIS;

// Step 7. User specific code, enable interrupts:

// Enable ADCINT1 in PIE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1 = 1;              // Enable INT 1.1 in the PIE
   IER |= M_INT1;                                                                                     // Enable CPU Interrupt 1
   EINT;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INTM
   ERTM;                                                                                              // Enable Global realtime interrupt DBGM

  // LoopCount = 0;
   //ConversionCount = 0;

// Assumes ePWM1 clock is already enabled in InitSysCtrl();
   EPwm1Regs.ETSEL.bit.SOCAEN              = 1;                            // Enable SOC on A group
   EPwm1Regs.ETSEL.bit.SOCASEL              = 4;                            // Select SOC from from CPMA on upcount
   EPwm1Regs.ETPS.bit.SOCAPRD               = 1;                            // Generate pulse on 1st event
   EPwm1Regs.CMPA.half.CMPA               = 0x0080;              // Set compare A value
   EPwm1Regs.TBPRD                                                         = 0xFFFF;              // Set period for ePWM1
   EPwm1Regs.TBCTL.bit.CTRMODE               = 0;                            // count up and start

// Wait for ADC interrupt
   IOint();
   lcdinit();
   //DataWrite(1);

   for(;;)
   {

       if(flag==1)
       {
          flag=0;
          CMDWrite(0x80);

          if(bit1[0]>0)
          {
              DataWrite('+');
              DataWrite('0');
              DataWrite('.');
              DataWrite('0');
              DataWrite('0');
              DataWrite(abs(bit1[2])+'0');
              DataWrite(abs(bit1[1])+'0');
              DataWrite(abs(bit1[0])+'0');
          }
          else
          {
              DataWrite('-');
              DataWrite('0');
            DataWrite('.');
            DataWrite('0');
            DataWrite('0');
            DataWrite(abs(bit1[2])+'0');
            DataWrite(abs(bit1[1])+'0');
            DataWrite(abs(bit1[0])+'0');

          }

       }

   }

}

interrupt void  adc_isr(void)
{

  //TempSensorVoltage[ConversionCount] = AdcResult.ADCRESULT0;
  Volage= AdcResult.ADCRESULT0;
  vol=(3.3/4096*Volage+1.6)/800-0.004;

  bit1[0] = ((int32)(vol*100000))%10;
  bit1[1] = ((int32)(vol*10000))%10;
  bit1[2] = ((int32)(vol*1000))%10;

  AdcRegs.ADCINTFLGCLR.bit.ADCINT1 = 1;                            //Clear ADCINT1 flag reinitialize for next SOC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 Acknowledge interrupt to PIE
  flag=1;
  return;
}

void Gpio_select(void)
{

    EALLOW;
    GpioCtrlRegs.GPAMUX1.all = 0x00000000;  // All GPIO
    GpioCtrlRegs.GPAMUX2.all = 0x00000000;  // All GPIO
    GpioCtrlRegs.GPAMUX1.all = 0x00000000;  // All GPIO
    GpioCtrlRegs.GPADIR.all = 0xFFFFFFFF;   // All outputs
    GpioCtrlRegs.GPBDIR.all = 0x0000000F;   // All outputs
    EDIS;

}

void IOint()
{
       EALLOW;

      GpioCtrlRegs.GPAPUD.all=0;
      GpioDataRegs.GPASET.all=1;
      GpioCtrlRegs.GPAMUX1.all=0;
      GpioCtrlRegs.GPADIR.all=0;

     GpioCtrlRegs.GPBPUD.bit.GPIO32 = 0;   // Enable pullup on GPIO6  //RS
     GpioDataRegs.GPBSET.bit.GPIO32= 1;   // Load output latch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32 = 0;  // GPIO6 = GPIO6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32 = 1;

     GpioCtrlRegs.GPBPUD.bit.GPIO33 = 0;   // Enable pullup on GPIO6  //RW
      GpioDataRegs.GPBSET.bit.GPIO33= 1;   // Load output latch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33 = 0;  // GPIO6 = GPIO6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33 = 1;

      GpioCtrlRegs.GPBPUD.bit.GPIO34 = 0;   // Enable pullup on GPIO6   //E
      GpioDataRegs.GPBSET.bit.GPIO34= 1;   // Load output latch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34 = 0;  // GPIO6 = GPIO6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34 = 1;

       EDIS;
}

void CMDWrite(unsigned char cm )
{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32=0;
    GpioDataRegs.GPADAT.all=cm;
    DELAY_US(2);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34=1;
     DELAY_US(2);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34=0;

}
void DataWrite(unsigned char dt)
{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32=1;
    GpioDataRegs.GPADAT.all=dt;
    DELAY_US(2);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34=1;
    DELAY_US(2);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34=0;
}
void lcdinit()
{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33=0;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34=0;

    CMDWrite(0x38);
    CMDWrite(0x06);
    CMDWrite(0x0c);

}

  • 仿真结果(附件)
在Proteus软件进行仿真,仿真结果截图如下:
   LCD显示小数点后5位,输入正弦电压幅值为0.002,显示精度为百分之一。

网友A(2022-11-02):
软件不全,能发全吗

网友B(2023-05-05):
资料很全,很好谢谢楼主

网友C:
protuse竟然可以仿真DSP,666

网友D:
如果测量的电压非常小,低至几毫伏,则可以使用仪器级运算放大器。

网友E(2023-10-16):
引用 网友B:
资料很全,很好谢谢楼主

您好,能否把能编译工程发一下,谢谢。

网友E:
您好,这个例程很好,能否给个能编译的整套源码?

网友F(2025-01-06):
资料很好,谢谢楼主

网友G(2025-09-11):
多谢分享,我研究下。貌似配置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