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如何将特定的电子器件排列?

楼主:
我在原理图中选择tool-annotate-annotateoption-all parts;最下面我选择的是从左往右排列(也就是四个点选的第四个)。现在有个疑问是如何让这写自动排的原理图中的元器件不是四个字母;比如说:自动排后R1000 R1001 R1002改成:R0 R1 R2

网友A(2021-02-07):
我一直用protel99SE画图,99SE的原理图注释功能可以先把全部元件复位成?然后注释,一般的元件不会出错,只要有子件的元件就是会出错,这个问题直到AD21也没有任何改进,照样出错,AD21错的比99SE还要离谱,我画的东西比较简单,一个一个的改一下算了。

网友B:
先重置下Tools—Annotate—Reset designators—OK

网友B:
先重置下Tools—Annotate—Reset designators—OK
再重新编号,或者看看库文件位号是不是有问题,自己新画一个看看有没有这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重置下Tools—Annotate—Reset designators—OK
再重新编号,或者看看库文件位号是不是有问题,自己新画 ...

库文件位号指的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protel99SE画图,99SE的原理图注释功能可以先把全部元件复位成?然后注释,一般的元件不会出错,只 ...

您好,您说的“然后注释”指的是什么?什么是子件的元件?

网友D:
annotate 有个选项,可以从0开始,也可以1000开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好,您说的“然后注释”指的是什么?什么是子件的元件?

99SE把annotate翻译成注释,意思就是给元件序号顺序编号的意思

AD21把annotate翻译成标注,意思是给元件位号顺序编号的意思,注释和标注,序号和位号都是一个意思,不同版本的软件叫法不同而已。

复合元件的一个单元叫子件,意思是一个元件内部有两个或者更多的相同单元,比如LM1458有两个运放,CD4069有六个反相器,画成子件的目的是为了简化原理图,方便更换子件位置,最终提高PCB布通率,我昨天下载了目前AD软件的最新版AD21.1.0,专门试了一下,只要是有子件的元件,子件的标注还是会出错,而其它元件不会出错,这个怕是Protel到AD的老毛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改过来?也不知道有谁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E:
用Altium Designers吧,感觉更好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