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二维数组写成这样s[i][0]=0; 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2021-02-07):
     各位前辈好二维数组写成这样s[ i][0]=0;        是什么意思呀有什么意义呀,是把二维数组全部清零吗?求指教

网友A:
i是什么,如果在循环里就是对这个二维数组每一行第一个数据置零,如果不是就是对[0]单独置零

网友B:
数组的0列都初始化为0

网友C:
就是给数组的这个单元置0,这是基本语法没什么好说的。

楼主:
多谢各位师傅赐教谢谢

网友D:
这样是第i行第0列的元素赋值为0

网友E:
将第i行0列的值设置为零

网友F:
就是给数组的某一行复制的意思

网友G:
只是某个元素赋值为0, 全部赋值用memset才行, 初始化也是带大括号的0才行

网友H:
第二列元素为0的列的值清0

网友I:
不是,是把第i行,0列的数据设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