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04W单片机LED闪烁电路程序怎么写啊

楼主(2021-02-07):
想用stc104W 制作一个LED 快速闪3下,停1秒,再周而复始的电路。请问哪位大侠知道这程序怎么写啊

网友A:
自己下载视频教程看2天,肯定可以仿制成功!只有自己亲身制作且成功才会进步

网友B:
搞个delay延时函数,在大循环中亮一次灯调用一下delay 100mS,灭一下灯调用一下delay 100mS,反复3次,再调用delay 1秒。运行起来就是你要的效果啦。

网友C:
#include <reg51.h>

sbit led=P1^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j;
        unsigned char k;
        for(j=i;j>0;j--)
                for(k=125;k>0;k--);
}

void main()
{
        while(1) //éá˸ê®′Îoó£¬μ½′Ë2»Ôùéá˸¡£
        {
                led=1;
                delay(3000); //éá˸¼ä¸ô¡£
                led=0;
                delay(3000); //éá˸¼ä¸ô¡£
        }
}

你自己改改吧

网友D:
关于这个问题 你可以观看“人人学会单片机”的第12课程 框架式编程思路。课程是2ms、7ms、97ms 这种的三颗灯闪烁。

网友E:
建議自己先嘗試,失敗了再討論,再尋找原因,會比較有益.

网友F:
LED闪烁程序在网上一搜一大把,10行左右的代码就可以搞定

网友G:
自己把DELAY的时间参数更改一下吧.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LEDall P0

sbit LEDlight = P0^0;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main()
{
        u8 i;
        LEDall = 0x00;
        while(1)
        {
                for(i=0;i<3;i++)
                {
                        LEDlight=1;
                        delay(10000);
                        LEDlight=0;
                        delay(10000);
                }
        delay(40000);
        }

}

网友H:
使用两步延迟,第一步是调用一个短延迟,例如100ms三次,第二步是1秒的较长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