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 18B20 接收 时好时坏

楼主:
开起pwm(开灯) 后 18B20 数值出错 请各位大师帮我看看   O(∩_∩)O谢谢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temp.h>
#include <stdio.h>              //printf头文件
#define uc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float tp;
uc Trg,off;                                   //Trg(triger) 单击键值全局变量
uc Cont;                                  //Cont(continue)长击键值全局变量
uc flag,Repeat,i,flag_t,flag_a,s[10]="",j=0,miao,fen,y[20]="",shi,pwm,upwm,flagpwm,flag_b,PWM_COUNT;
bit lamp1;
int time,Intrcnt;
sbit led =P1^0; //工作指示灯
sbit power=P1^1; //电源
sbit lamp=P1^2; //灯
sbit sound=P1^3; //耳机或音响
sbit air =P1^4; //空调
sbit power1=P1^5; //电源1
sbit power2=P1^6; //电源2
void uart();
void KeyRead();
void KeyProc();
void LcdDisplay(int temp);

void init()
{
        TMOD=0X22;  //双定时器都打开工作方式2
        SCON=0X50;
        TH1=0Xfd;    //4800的波特率
        TL1=0Xfd;
    TH0=0x00;  //100us
    TL0=0xA4;
        ET0=1;         //ET0=1;开启定时器0中断
        TR0=1;
        TR1=1;
        EA=1;
        ES=1;                 //ES=1;开启串口中断
//        PS=1;       //串口中断有最高优先级
        PT0=1;                //设定定时器T0为高优先级中断
        P1=0x00;                //P1口全部低电平
        P2=0xff;                //P2口全部高电平
        upwm=0;
        pwm=65;
        Repeat=0;
        flagpwm=0;
        for(i=0;i<18;i++)
        {
        y[i]='g';
        }
        y[11]=65;
        y[20]='\0';
}
void uart()             //串口发送
{
           TI=1;      //printf之前必须将T1置为1才行。
        printf ("%s\n",y);//向上位机发送数据
        while(!TI);                  //等待发送完毕
        TI=0;                         //清除发送中断标志
        flag_t=0;                //清除标志位
        flag=0;                        //清除标志位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函数
{
        time++;
        Intrcnt++;
         PWM_COUNT++;
        if(255 == lamp1)
        {
           if(PWM_COUNT <= pwm){lamp=1;}      //判断是否到了点亮LED的时候
           else{lamp=0;}
           if(PWM_COUNT>=115){PWM_COUNT=0;}
        }
        else{lamp=0;}

        if(time==3600 ) //5000比实际慢 因为运行其它程序会占用时间
        {
          time = 0;
          led=~led;
          flag_a++;

        }
}
void kaiguan()
{
         if(flag_t==1)
         {
                if(s[0]=='*')//*灯控制符
                 {
                        if(s[1]=='1')
                         {
                                lamp1=255;         //开灯
                                y[10]='k';
                         }
                        if(s[1]=='2')
                         {
                                lamp1=0;        //关灯
                                y[10]='g';
                                upwm=0;
                         }
                   }
                if(s[0]=='!')//*空调控制符
                 {
                        if(s[1]=='1')
                         {
                                air=1;         //开
                                y[9]='k';
                             }
                        if(s[1]=='2')
                          {
                                air=0;        //关
                                y[9]='g';
                          }
                 }
                if(s[0]=='@')//*耳机控制符
                 {
                        if(s[1]=='1')
                          {
                                sound=1;         //耳机
                                y[8]='k';
                         }
                        if(s[1]=='2')
                         {
                                sound=0;        //音响
                                y[8]='g';
                         }
                 }
                if(s[0]=='%')//*电源1控制符
                 {
                        if(s[1]=='1')
                          {
                                power1 = 1;         //开
                                y[7]='k';
                         }
                        if(s[1]=='2')
                         {
                                power1=0;        //关
                                y[7]='g';
                         }
                 }
                if(s[0]=='^')//*电源2控制符
                 {
                        if(s[1]=='1')
                          {
                                power2=1;         //开
                                y[6]='k';
                         }
                        if(s[1]=='2')
                         {
                                power2=0;        //关
                                y[6]='g';
                         }
                 }

                if(s[0]=='

)//*时间
                 {
                   miao=((s[1]-48)*10+s[2]-48);           //48是ASCLL码数字0
                   fen=((s[3]-48)*10+s[4]-48);
                   shi=((s[5]-48)*10+s[6]-48);
                 }
                if(s[0]=='&')//&pwm控制符
                 {
                   pwm=s[1];         //开
                   y[11]=pwm;
                 }
                uart();
                flag=0;
        }
}
void shijian() //发送时间
{

         if(flag_a==2)
         {
          flag_a=0;
          miao++;
          if(miao>59)
          {
                  miao=0;
                fen++;
                if(fen>59)
                {
                 fen=0;
                 shi++;
                 if(shi>23)
                 shi=0;
                }
          }
          if(miao<=9)
          {
                  y[0]=48;         //48是ASCLL码数字0
                  y[1]=48+miao;
          }
          else
          {
                y[0]=48+miao/10;
                if(miao%10==0)
                {
                 y[1]=48;
                }
                else y[1]=48+miao%10;
          }
          if(fen<=9)
          {
                  y[2]=48;
                  y[3]=48+fen;
          }
          else
          {
                y[2]=48+fen/10;
                if(fen%10==0)
                {
                 y[3]=48;
                }
          else y[3]=48+fen%10;
          }
          if(shi<=9)
          {
                  y[4]=48;
                  y[5]=48+shi;
          }
          else
          {
                y[4]=48+shi/10;
                if(shi%10==0)
                {
                 y[5]=48;
                }
          else y[5]=48+shi%10;
          }
          uart();
          LcdDisplay(Ds18b20ReadTemp());
          if(power==1)
          {
           off--;
           if(off<15)
                power=0;
          }
          y[18]=off;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aiguan();  //发送当前开关状态
           shijian();        //发送当前时间
         KeyRead();  //将每个子程序都扫描一遍
         KeyProc();
           while(1)
         {
           if(Intrcnt>600)                // 一直在等,直到20ms时间到
             {
               Intrcnt=0;
               break;               // 返回主循环
             }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函数
{

        if(RI)       //接收数据,手动将RI清0
        {
                RI=0;
                off=60;
                if(flag==0&&j!=0)//1.循环赋值为'\0'(字符串结尾标志符),j=0,为了第二次传递字符串是又是从头输出
                        {                         //2.flag为0和j不为0时,保证是第二次及以后,传输字符串(控制输出格式)
                                  for(j=0;s[j]!='#'&&j<10;j++)
                                s[j]='\0';//'\0'字符串结尾标志符
                                j=0;
                  }
                                s[j]=SBUF;
                                flag=1;
                if(s[j]=='#'||j==9)//以'#'作为传送字符串的结尾符,我定义的字符数组最长为10所以9也应该结束。
                        flag_t=1;
                  else
                        j++;
        }
}

void KeyRead()                                        //读键获取键值
{
    uc ReadData = P2^0xFF;   //ReadData 临时变量,"^"按位异或运算:如果a、b两个值不相同!
                                                            //则异或结果为1。如果a、b两个值相同,异或结果为0。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获取短按键值 按位与(&)两个数相同时才为1
    Cont = ReadData;                    //获取长按键值

}

void KeyProc()                                                //判断键值执行相应任务
{
        //uc cnt_plus,cnt_plus1;                //定义2个计时变量
                if (Trg & 1)                         //1 2 4 8 16 32 64 128
                 {                                                 // 如果按下的是1 ,而且你长按这按键也没有用,
                          power=1;
                        off=255;
                 }
                if(Trg &4)
                 {
                   air=~air;
                   if(air==1)
                   y[9]='k';
                   else
                           y[9]='g';
                        uart();
                 }
                if(Trg &8)
                 {
                   sound=~sound;
                   if(sound==1)
                   y[8]='k';
                   else
                           y[8]='g';
                        uart();
                 }
                if(Trg &16)
                 {
                   power1=~power1;
                   if(power1==1)
                   y[7]='k';
                   else
                           y[7]='g';
                        uart();
                 }
                if(Trg &32)
                 {
                   power2=~power2;
                   if(power2==1)
                   y[6]='k';
                   else
                   y[6]='g';
                   uart();
                 }
        if (Cont & 2 )        //如果按着不放
        {
                        flagpwm=0;
                        if(0 == upwm)
                        {
                                lamp = ~lamp;
                                lamp1 = ~lamp1;
                                if(1==lamp)
                                y[10]='k';
                                else
                                y[10]='g';
                                upwm=1;
                                uart();
                        }
                        if(1 == upwm && 255 ==lamp1 )
                        {
                           pwm++;
                           if(pwm>115)
                           pwm=115;
                           y[11]=pwm;
                           flag_b=1;
                           uart();
                        }
                        if(2 == upwm && 255 ==lamp1)
                        {
                           pwm--;
                           if(pwm<15)
                           pwm=15;
                           y[11]=pwm;
                           flag_b=2;
                           uart();
                        }
        }
                flagpwm++;
                if(0 == Cont && 1==flag_b && upwm!=0)
                 upwm=2;
                if(0 == Cont && 2==flag_b && upwm!=0)
                 upwm=1;
                if(0 == Cont && flagpwm>20)
                {
                  flagpwm=0;
                  upwm=0;
                }

}

void LcdDisplay(int temp)          //lcd显示
{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y[12]=45;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由?.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y[12]=43;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y[13]='0'+temp / 10000;
        y[14]='0'+ temp % 10000 / 1000;
        y[15]='0'+temp % 1000 / 100;
        y[16]='0'+temp % 100 / 10;
         y[17]='0'+temp % 10;
}

#ifndef __TEMP_H_
#define __TEMP_H_

#include<reg51.h>
//---重定义关键词---//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定义使用的IO口--//
sbit DSPORT=P3^7;

//--声明全局函数--//
void Delay1ms(uint );
uchar Ds18b20Init();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com);
uchar Ds18b20ReadByte();
void  Ds18b20ChangTemp();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int Ds18b20ReadTemp();

#endif

#include"temp.h"
/*******************************************************************************
* 函 数 名         : Delay1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1ms(uint y)
{
        uint x;
        for( ; y>0; y--)
        {
                for(x=110; x>0; x--);
        }
}
/*******************************************************************************
* 函 数 名         : Ds18b20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初始化成功返回1,失败返回0
*******************************************************************************/

uchar Ds18b20Init()
{
        uchar i;
        DSPORT = 0;                         //将总线拉低480us~960us
        i = 70;
        while(i--);         //延时642us
        DSPORT = 1;                        //然后拉高总线,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60us后总线拉低
        i = 0;
        while(DSPORT)        //等待DS18B20拉低总线
        {
                i++;
                if(i>5)//等待>5MS
                {
                        return 0;//初始化失败
                }
                Delay1ms(1);
        }
        return 1;//初始化成功
}

/*******************************************************************************
* 函 数 名         : Ds18b20WriteByte
* 函数功能                   : 向18B20写入一个字节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dat)
{
        uint i, j;

        for(j=0; j<8; j++)
        {
                DSPORT = 0;                       //每写入一位数据之前先把总线拉低1us
                i++;
                DSPORT = dat & 0x01;  //然后写入一个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i=6;
                while(i--); //延时68us,持续时间最少60us
                DSPORT = 1;        //然后释放总线,至少1us给总线恢复时间才能接着写入第二个数值
                dat >>= 1;
        }
}
/*******************************************************************************
* 函 数 名         : Ds18b20ReadByte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字节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uchar Ds18b20ReadByte()
{
        uchar byte, bi;
        uint i, j;
        for(j=8; j>0; j--)
        {
                DSPORT = 0;//先将总线拉低1us
                i++;
                DSPORT = 1;//然后释放总线
                i++;
                i++;//延时6us等待数据稳定
                bi = DSPORT;         //读取数据,从最低位开始读取
                /*将byte左移一位,然后与上右移7位后的bi,注意移动之后移掉那位补0。*/
                byte = (byte >> 1) | (bi << 7);
                i = 4;                //读取完之后等待48us再接着读取下一个数
                while(i--);
        }
        return byte;
}
/*******************************************************************************
* 函 数 名         : Ds18b20ChangTemp
* 函数功能                   : 让18b20开始转换温度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ChangTemp()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44);            //温度转换命令
        Delay1ms(100);        //等待转换成功,而如果你是一直刷着的话,就不用这个延时了

}
/*******************************************************************************
* 函 数 名         : Ds18b20ReadTempCom
* 函数功能                   :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
* 函 数 名         : Ds18b20ReadTemp
* 函数功能                   : 读取温度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int Ds18b20ReadTemp()
{
        int temp = 0;
        uchar tmh, tml;
        Ds18b20ChangTemp();                                 //先写入转换命令
        Ds18b20ReadTempCom();                        //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tml = Ds18b20ReadByte();                //读取温度值共16位,先读低字节
        tmh = Ds18b20ReadByte();                //再读高字节
        temp = tmh;
        temp <<= 8;
        temp |= tml;
        return temp;
}

程序 - 副本1.5.rar

网友A(2021-02-08):
当PWM开启时,定时器中断会扰乱18B20的延迟。

网友B:
有可能是你在Ds18b20ReadByte函数里总线释放的时间有些短,适当添加一点延时再试试,就是i++那里

网友C:
我用hx711时, 发现负数的移位有可能得出错误结果(估计是编译器有差异), 使用一般加减乘除试试

网友D:
18b20在读写时,时序比较严格,中断以后基本上都会打乱时序,读数错误,利用crc校验, 验证数据,如果数据不正确,重新读数;

网友D:
上传一个ds18b20的crc校验程序,供参考。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你在Ds18b20ReadByte函数里总线释放的时间有些短,适当添加一点延时再试试,就是i++那里

加上两个空指令后 直接就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上传一个ds18b20的crc校验程序,供参考。

文件错误

网友F:
如果只是为了调灯的亮度,没必要设置这么高频率的PWM,中断里运行的语句越少越好。否则会破坏18b20读写时序而出错。串口通讯也要把中断方式改查询方式为好。

网友G:
你这个代码居然有死等几百us  ,去看看我们 人人学会单片机的代码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6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