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版DIY毫安微安电流表(带秒表、温度计和电池电量显示)

楼主(2021-02-08):
原帖发表于2020-12-24,见下方链接。可在原帖下载原理图和原始程序。DIY毫安微安电流表(单片机10位ADC+LM358)程序原理图PCB及实物制作图片

2020-12-26第1次升级,新増NTC测温功能,新増秒表。
NTC用的是P1.0口,因为电流采样很精确,所以没有使用基准电压源,把U2/R2/C5/C6/C7全拆掉,R2位置焊上10K 3435的NTC,C7位置焊上10K 1%的0603电阻。

2021-2-8第2次升级,新増电池电量显示。
本帖附件为最新程序,原理图请从原帖下载。下面是新増电量显示功能所新増的电路。本人手工焊接到一个小板上再装入原作品中。实测电压采样比较准。从网上搜了一个9V电池放电曲线,据此选定几个电压点对应具体的剩余电量,如7.7V为50%电量,具体见程序。单片机有较多的空闲IO口,使用P1.3口进行电压采样。采样电路使用电阻分压再接一个LM358组成的电压跟随器。使用运放进行采样隔离避免了AD口的输入阻抗对分压电阻网络的影响,提高了采样的精度。

新増的电压采样电路,没几个料,51K和10K电阻选用1%精度的。注意:51K电阻上面应接在9V电池正极的开关后面,确保关机时不消耗电流。

最终效果

程序见附件。
毫安微安电流表程序V2.2

网友A:
这个可以有,便携用8.4V双锂供电,在家用直流电源供电就加个隔离DCDC,分压电阻估计要算下。9V电池不耐用,更换起来要拆螺丝

网友B:
这个很好,感谢楼主的好资料,学习了

网友A:
楼主,时间那里能改为显示输出电压不,这样直接接个可调模块就能用了。不用单独再接别的表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时间那里能改为显示输出电压不,这样直接接个可调模块就能用了。不用单独再接别的表看电压

这个不难啊,加一根线引出来当测量电压用的正极表笔。根据测量电压的范围,这个表笔也一样用合适的电阻分压后送入单片机AD通道,程序也好改。你可以自己来改改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难啊,加一根线引出来当测量电压用的正极表笔。根据测量电压的范围,这个表笔也一样用合适的电阻分 ...

我对编程几乎连点个灯都困难。自己会改话也不用求人了。。。硬件熟悉的。一直想学,总是偷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对编程几乎连点个灯都困难。自己会改话也不用求人了。。。硬件熟悉的。一直想学,总是偷懒

用电池电压采样这路帮你改成外面的电压测量了,还是用单片机的P1.3口。
还是按照下图基本接法,51K电阻换成200K,上面不要接9V电池正极了,引出来做电压测量的正极表笔,10K电阻不变。测试电压范围0-40V DC。

改的程序见下面网盘,我没有测试过哈。
https://pan.baidu.com/s/1b5hA_wniMefbcA44PBU0XA  提取码:6pu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对编程几乎连点个灯都困难。自己会改话也不用求人了。。。硬件熟悉的。一直想学,总是偷懒

用电池电压采样这路帮你改成外面的电压测量了,还是用单片机的P1.3口。
还是按照下图基本接法,51K电阻换成200K,上面不要接9V电池正极了,引出来做电压测量的正极表笔,10K电阻不变。电压测量范围0-40V DC。
改的程序见附件,我没有测试过哈。

毫安微安电流表程序V2.3 电量测量改为测外部电压0-40V.rar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电池电压采样这路帮你改成外面的电压测量了,还是用单片机的P1.3口。
还是按照下图基本接法,51K电阻 ...

这几天我画板发去打样试试。到时看看ma档位测量发射模块时是否会和数码管式的电流电压表一样是乱的。看来要重新按论坛里教程,慢慢自己学起来,总是没毅力学学就放弃

网友C(2021-03-11):
不错,精度怎么样?

网友D:
电池电压采集电路有问题,会一直耗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电压采集电路有问题,会一直耗电的

我把采样电阻接在电池正极开关后面了,关机后不耗电。

网友E:
楼主。 是学电学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是学电学的嘛

学的自动化专业,曾经的学渣一个,大学里都不知道运放是咋回事,连虚短虚断是什么都不知道。反而工作后能简单的用运放做个电路。

网友C:
我觉得 这里这个LM358射随器没有必要,毕竟9v 电压不是高内阻小信号,没必要

网友A(2021-06-20):
楼主烧录时内RC是选6M吗。我硬件电路电压检测没用358的一半,用了LM321单运放小点,别的没大改,现在烧好程序1602插上液晶光亮,没别的显示,有点纳闷了。硬件不复杂应该不至于改错了,也就加了点东西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烧录时内RC是选6M吗。我硬件电路电压检测没用358的一半,用了LM321单运放小点,别的没大改,现在烧好程 ...

是6M的内部RC频率,程序中有说明的。你的屏是3.3V的吗?

网友F(2021-08-16):
升级版DIY毫安微安电流表
看着不错的样子

网友G(2021-11-10):
lz  如果要测大电流 应该怎么改
硬件和软件  比如2A以上的
给电池放电检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  如果要测大电流 应该怎么改
硬件和软件  比如2A以上的
给电池放电检测用

需要改一下检流电阻,大电流回路的PCB走线都要修改以适合过大电流。
比如最大电流为20A,假如使用5mR的检流电阻(封装2512),则最大电流对应的检流电阻降压为100mV,使用运放设定放大20倍,最大电压为2V送入MCU采样口。程序中相应调整电流值的计算公式。

网友H:
代码工整,电量也只是个电压分段显示,只要有段时间没有负载,电压(电量)显示就会有升高

网友I(2021-12-16):
测毫安是需要拨到毫安档位的吧,如果没拨的话,会烧板子吗?完全新人准备搞电子的,问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测毫安是需要拨到毫安档位的吧,如果没拨的话,会烧板子吗?完全新人准备搞电子的,问一下啊!

微安档的内阻大,如果过较大的电流,是可能会烧运放芯片和检流电阻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我对编程几乎连点个灯都困难。自己会改话也不用求人了。。。硬件熟悉的。一直想学,总是偷懒

点个灯还不容易,如果你的单片机就一个灯,直接往IO口上接个小LED灯就行了,然后把对应的IO口电平接高接低就行了,一两个就能直接接哦!多了不行哦

网友K(2022-06-06):
根据楼主共享的程序及原理图,自己打样的PCB这两天到了,焊接好马上通电测试,发现了整个运行还不错。刚刚把温度采集调试好。精度可以的。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L(2022-12-06):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 这里这个LM358射随器没有必要,毕竟9v 电压不是高内阻小信号,没必要

单片机输入阻抗不会比358低吧,所以,电压跟随器确实没有必要。直接分压输出就可以。

网友M(2023-02-13):
你电池采样输出串联了一个电阻,这样单片机的内阻也会影响采样精度的,和直接分压进单片机区别不大吧

网友N:
电流采样电路呢?

网友O(2023-03-16):
可以升级成数字万用表了

网友P:
正在找这样的资料!感谢!

网友Q(2023-10-10):
感谢楼主的分享,小白想请教一下楼主为什么电压检测分压范围到0-1.9v而不是0-3.3v,
还有        voltagevalue=voltagevalue*67.7; //ADC平均值转化成电池电压值mV
这个67.7要怎么计算得到的,

网友R(2024-06-26):
增加档位自动切换就不用开关了

网友S(2024-10-17):
那个NTC的ADC表是怎么弄出来的?

网友T:
voltagevalue=voltagevalue*1.97;这个1.97怎么计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