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05蓝牙小车 stc89c52

楼主(2021-02-08):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IN1=P1^0;
sbit IN2=P1^1;
sbit IN3=P1^2;
sbit IN4=P1^3;
sbit IN5=P1^4;
sbit IN6=P1^5;
sbit IN7=P1^6;
sbit IN8=P1^7;
sbit L_PWM=P3^4;           //左轮调速,接驱动模块ENA使能端,在这里输入PWM信号
sbit R_PWM=P3^5;           //右轮调速,接驱动模块ENB使能端,在这里输入PWM信号
sbit jd=P0^0;
void send_char();
unsigned char txd;
uchar buf;
#define  L_go   IN1=1; IN2=0;//左前//左后轮前进
#define L_back    IN1=0; IN2=1; //左轮后退
#define L_stop      IN1=0; IN2=0;        //左轮停止,两个输出1也可以
#define   R_go      IN3=1;IN4=0; //右后轮前进
#define R_back          IN3=0;IN4=1; //右轮后退
#define R_stop          IN3=0;IN4=0; //右轮停止,两个输出1也可以
#define leftzhuan                                  IN7=1;IN8=0;
#define rightzhuan                           IN7=0;IN8=1;
#define stopzhuan                     IN7=0;IN8=0;
#define shangyang             IN5=0;IN6=1;
#define xiayang                  IN5=1;IN6=0;
#define stopyang                  IN5=0;IN6=0;
#define car_go                                L_go;R_go;                //小车前进
#define car_back                        L_back;R_back        //小车后退
#define car_left                        R_go;L_stop                //小车左转弯
#define car_right                        L_go;R_stop                //小车右转弯
#define car_stop                        L_stop;R_stop        //小车停车
#define car_left_360        R_go;L_back                //小车向左360度转,也可以认为是大转弯
#define car_right_360        L_go;R_back                //小车向右360度转,也可以认为是大转弯
unsigned char l_tt=0;        //定时器计数用
unsigned char l_Lpwm=0;        //左轮PWM占空比值,我们设计10个格,0-90为停止,9为全速
        //右轮PWM占空比值,我们设计10个格,0-90为停止,9为全速
void timer0()interrupt 1   using 2
{
        TH0=0XFC;          //定时1毫秒,10格调速,为100HZ频率,此频率下效果比较好,过大有噪声,过小振动大
        TL0=0X17;
        l_tt++;
        if(l_tt>30)l_tt=0;        //比较用,10格调速

        if(l_tt<=l_Lpwm){//左调速,占空比数值越大,输出高电平时间越宽,电机转速越高,我们设计10个格,0-90为停止,9为全速
                 L_PWM=1;
        }
        else{
                L_PWM=0;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 (void)
{
SCON=0x50;//????????01010000
PCON=0x00;
TMOD=0x20;
EA=1;
ES=1;
TL1=0xfd;
TH1=0xfd;
TR1=1;
jd=0;
while (1)
{

}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ES=0;
        if(RI==1)
        {
RI=0;
buf=SBUF;
        send_char();
switch (buf)
{
//以下是字符型 依次是1 2 3 4 5 6 7 8  a b c d e
case 0x31: car_go; break;
case 0x32: car_back; break;
case 0x33: car_stop; break;
case 0x34: car_left_360; break;
case 0x35: car_right_360; break;
case 0x36: l_Lpwm=3;shangyang; break;
case 0x37: l_Lpwm=3;stopyang; break ;
case 0x38: l_Lpwm=3;xiayang        ; break ;
case 0x61: leftzhuan ; break ;
case 0x62:        stopzhuan ;break ;
case 0x63:         rightzhuan        ;break;
case 0x64:        jd=1;break;
case 0x65:        jd=0;break;
}
ES=1;

}
        }
void send_char()
{
        SBUF = buf;
        while(!TI);                                // ??????
        TI = 0;                                        // ????????
}

网友A(2021-06-08):
请问我想将HC-05接在5V工作电压的STC89C52单片机上,是可以直接接,还是需要降压处理,资料里说需要LDO处理,请大神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