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单片机用keil调试怎么在memory窗口查ram数据

楼主(2021-02-08):
arm单片机用keil调试怎么在memory窗口查ram数据?在c51下知道输入地址前加D或X,arm 芯片要怎么搞???谢谢

楼主:
上传图片

网友A:
你可以把要观察的寄存器值赋到一个变量上,然后直接在观察窗口观察这个变量的值

网友B:
在Watch窗口上添加你想观察的变量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