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蓝牙触控灯的程序问题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cd1602.h"
//ADC0809
sbit CLK=P3^4;
sbit ST=P3^5;
sbit EOC=P3^6;
sbit OE=P3^7;
sbit RELAY = P3^3;

unsigned int pass = 0;
unsigned int ADCshow;
unsigned char pressure = 50;

unsigned char mode=0;
unsigned char status = 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
        while(s--);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void Timer0_INT()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256;
        TL0=(65536-200)%256;
        CLK=~CLK;

}

void UART_init()    //设置串行通信 本晶振为11.0592MHZ,其他的就自己算一下应该设置多少
{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波特率9600
      SM0 = 0;
      SM1 = 1;   // 串口工作方式1 10位异步
      REN = 1;  //串口允许接收
      TR1 = 1;
      EA = 1;
      ES =1 ;  //串口中断
}
void main(void)
{

          RELAY=1;  //关灯
          UART_init();
      lcd_init(); //初始化1602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0
                TH0=(65536-200)/256; //初值重装
                TL0=(65536-2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中断
                TR0=1;   //开定时器0

                while(1)
                {

                        //adc0809读取数据
                                                ST=0;
                                                OE=0;
                                                ST=1;
                                                ST=0;

                                                while(EOC==0);
                                                OE=1;
                                                ADCshow=P1;
                                                OE=0;

     //lcd1602显示压力传感器值
                                        LCD_ShowStr(0,0,"Real:");
                                        LCD_ShowChar(5,0,ADCshow/100+'0');
                                        LCD_ShowChar(6,0,ADCshow%100/10 +'0');
                                  LCD_ShowChar(7,0,ADCshow%10 +'0');

                                if(ADCshow<pressure||pass==0x11)
                                {
                                   RELAY=0;  //亮灯

                                }

                                else
                                {  //否则
                                         RELAY=1; //灭灯

                                }

                }

}
void UART_INTERRUPT() interrupt 4
{
              pass = SBUF;
              RI = 0;
              SBUF = pass;  )
              while(!TI);
              TI = 0;
}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2021-02-08):
我接了一个灯用蓝牙试了一下,蓝牙并不能控制,是不是程序哪里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