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上电STC单片机下载器 电路图分享

楼主:
自动上电STC单片机下载器 电路图分享
想要搞明白这个电路图原理,可以看我的另外一个贴子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527-1.html

或者评论区留言提问。

网友A(2021-02-09):
有做好的出成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做好的出成品吗?

有,τ 宝网  祁绪电子

网友C:
我试过,好像现在最新的ISP软件不支持RTS和DTR的变化了,所以这个电路估计有点问题哦

网友D:
收藏一下备用,谢谢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好像现在最新的ISP软件不支持RTS和DTR的变化了,所以这个电路估计有点问题哦

支持的

网友D:
收藏下,以后可能用的到

网友E:
问一下能不能将程序读上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能不能将程序读上来?

你觉得 如果单片机的程序能随便被读出来,人家芯片还卖的掉吗?

网友F:
R2电阻画错了

网友G(2021-07-27):
实测结果是,如果总别的串口工具进行了通讯,再次下载时(未断电)340的RTS或者DRT在不会被拉低。所以这个方案的话,要么通讯用STC-ISP,要么用别的串口工具通讯后拔插一下。下载前

网友H(2021-10-12):
我把Q1三极管换成pmos管了,测试不能关断,一直通电,最后把c14的22uf电容换成220uf电容,可以实现开关作用,但有时候没反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把Q1三极管换成pmos管了,测试不能关断,一直通电,最后把c14的22uf电容换成220uf电容,可以实现开关作用 ...

哪里有C14?

网友J:
某一个宝上几块钱包邮买个带自动下载的STC-LINK,很好用,没必要每片开发板上都焊接个CH340.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实测结果是,如果总别的串口工具进行了通讯,再次下载时(未断电)340的RTS或者DRT在不会被拉低。所以这个 ...

某一个宝买过几个现成的,测试就是这个问题。一旦用其他工具打开这个串口,自动下载就废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某一个宝上几块钱包邮买个带自动下载的STC-LINK,很好用,没必要每片开发板上都焊接个CH340.

实测就是 12楼的问题!!

网友L(2021-11-26):
网上有更好的工具呢?有一个工具可以设置输出时钟信号,而且还可以设置电源是否自动重启,重启的时间长短都能设置

网友H:
我c14电容加上10uf无极电容后,其他容量也不行,电脑识别不了340,也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哪里有C14?

226不就是c14吗

网友M(2022-01-15):
为保证供电,电压用6v好些

网友N(2023-06-26):
这个电路很好用,我做了很好用,一看这电路图我就知道是他那个。

网友O:
这个电路很好用

网友P(2023-10-07):
谢谢楼主的图,就是积分我没有。

网友Q:
引用 网友H:
我把Q1三极管换成pmos管了,测试不能关断,一直通电,最后把c14的22uf电容换成220uf电容,可以实现开关作用 ...

在Q1的基极(G极)接1只10K左右的上拉电阻。

网友R:
    分享个我的STC系列单片机刷机探针,使用原来的刷机小板,不用再新做刷机板子,发简易原理图和PCB板图,使用时,在点击STC-ISP的“下载/编程”按钮后,再短暂按一下探针板上的轻触开关短暂断电,就会顺利刷机了。我使用起来效果很好,烧录探针是镀银的,又有伸缩弹性,可以有效避免刷机过程中的接触不良。   板中底部和顶部都设计了0805封装的短路电阻焊盘,目的是调整线的顺序,但电源5V和地输入顺序不可不改变。

网友S(2024-01-05):
我自制的下载器也很好用,算以毒攻毒吧:另用一个单片机A采集串口芯片的RTS信号,控制MOS管的通断,从而控制电源负极的短时通断。单片机A的代码控制好通断时间。焊接时,将8脚的单片机A骑在串口芯片的背上,我选择的是8脚串口芯片,完成后打胶固定。比网上买的ST_Link还好用。
uint8 flag = 0;

void setup()
{
  P3M1&=~0x08;P3M0|=0x08;//推挽输出
  P3M1|=0x10;P3M0&=~0x10;//高阻输入
  P3_3 = 1;
}

void loop()
{
  if(!P3_4){
    if(!flag){
      P3_3 = 0;
      delay(600);
      flag = 1;
    }
  }
  else{
    flag = 0;
  }
  P3_3 = 1;
  delay(10);
}

void main(void)
{
  setup();
  while(1){
    loop();
  }
}

网友T:
引用 网友S:
我自制的下载器也很好用,算以毒攻毒吧:另用一个单片机A采集串口芯片的RTS信号,控制MOS管的通断,从而控 ...

tb上买个带stc丝印的auto-isp下载器,5元多还包邮,,,简直干得啥也不想动手diy了

网友B(2025-11-12):
引用 网友P:
谢谢楼主的图,就是积分我没有。

直接截图就行了,你还需要什么积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T:
tb上买个带stc丝印的auto-isp下载器,5元多还包邮,,,简直干得啥也不想动手diy了

那种几块钱一个的没有我设计的这个电路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