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USB设备(设备描述符请求失败)”ch340c串口问题

楼主:
手上自己制作的一块板子,使用的串口芯片是CH340C,但是插上电脑后一直出现这个问题,驱动安装过后也还是这样,求助下坛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2021-02-08):
就是出现这个“未知USB设备(设备描述符请求失败)”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是因为画typeC转接板的时候把连接CH340的D+和D-接反了,你可以看看你的是不是有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如果是CH340G的话是需要加12M晶振的,供电电源如果是5V的话第四管脚要连接10uF电容接地,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
电脑分32位和64位,340驱动也分32位和64位,必须对应按。

网友D:
你应该是有一个叫安全设备管理设置,具体设置方法有点忘了,需要在安全环境下安装驱动

网友E:
真巧,我昨天刚刚分享的,今天就用上了

自动上电STC单片机下载器 电路图分享 http://www.51hei.com/bbs/dpj-202529-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是因为画typeC转接板的时候把连接CH340的D+和D-接反了,你可以看看你的是不是有这个问 ...

我把D+和D-调换过来后一点反应都没有了,应该是没有接反,我用的是CH340C,不需要外加晶振,第四管脚也加过电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是因为画typeC转接板的时候把连接CH340的D+和D-接反了,你可以看看你的是不是有这个问 ...

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是因为画typeC转接板的时候把连接CH340的D+和D-接反了,你可以看看你的是不是有这个问 ...

按照您所说的方法都试过了,可惜还是不行

网友F:
拿照明灯放大镜仔细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更换了一根较短的数据线,就正常了

网友G:
我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要找到正确的驱动程序安装上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更换了一根较短的数据线,就正常了

原来是数据线的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真巧,我昨天刚刚分享的,今天就用上了

自动上电STC单片机下载器 电路图分享 http://www.51hei.com/bbs/ ...

多谢师傅分享好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数据线的问题啊

是的,可能我跟其他人的问题现象是一样的,但是原因不太一样,看来导致这种问题的原因还是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