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前几天还可以正常烧录,今天动了下stc89c52再安回去就烧录不了了

楼主(2021-02-09):
前几天还可以正常烧录,今天动了下stc89c52再安回去就烧录不了了,难道芯片烧了?

网友A:
这种锁紧座质量不是很好,金属部分易氧化。往往因相关引脚接触不好导致下载失败。可以试试芯片不要放到底,留空1mm锁紧,再用双手平衡压下去,反复操作几次,目的是使接触点互相摩擦,改善接触不良。

网友B:
你把你的单片机换个方向再试试呢!

网友C:
不奇怪,我的STC89C52也是P0.2的IO口突然挂了,导致板载数码管部分缺划。以前用ARDUINO怎么折腾都没有事,换STC的MCU就得小心翼翼,平时拔插元件还是断电保险

网友D:
重新拆装一下,这种结构很容易装反

网友E:
重新拆裝一般都可以,不行就檢查一下針腳及鎖緊座接點是否有污積或氧化.

网友F:
从普中看了下,芯片方向没错。量一下芯片电压。然后试着写个点灯程序。或者飞线写下程序用usb-ttl。

网友G:
STC51单片机下载失败的问题总结www.51hei.com/bbs/dpj-200527-1.html

网友H:
没插反 上面错了   要不试试STC专门的烧录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插反 上面错了   要不试试STC专门的烧录软件?

试过了stc-isp

网友I:
一般情况芯片不容易出问题,但不排除在插拔过程中芯片损坏的可能,你可以换块芯片试试

网友J:
去掉电源!!!!短路正负极放电试试!

网友J:
板上有备用电源也必须拆下再放电!!!!!

网友K:
把USB线重新插拨一下,然后再试。

网友L:
最快捷的就是再换另一片试试,如果只有这1片,就打磨每个针脚,检查座子, 没有问题后再断电放电插上然后再试,不行就真不行啦!

网友M:
手拿的时候尽量不要接触单片机引脚,51的eeprom非常脆弱,经常被静电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