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像昆仑通态这样的触摸屏如何实现控制51单片机

楼主(2021-02-09):
要用组态触摸屏(如昆仑通态触摸屏)控制51单片机,可以从触摸屏上输入设定单片机的参数,按钮开关控制单片机等功能,屏幕程序和单片机程序应如何实现?如何设置触摸屏与单片机的对应关系?

网友A:
触摸屏:
1、使用MODBUS RTU驱动,建立变量
2、MCGS触摸屏组态画面,并放置按钮、输入框等对象,并将对象与建立的变量连接
单片机
51可以实现MODBUS RTU协议,可以度娘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
1、使用MODBUS RTU驱动,建立变量
2、MCGS触摸屏组态画面,并放置按钮、输入框等对象,并将对象 ...

nic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