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检测不到usb转串口线

楼主(2021-02-09):
原本想用转换线连接到电脑烧录的,插上usb按下开关会亮灯,但是电脑没检测到这usb的存在,但是用开发板连usb时就能成功,之前有安装过驱动,usb检测到的话会有声音提示

网友A:
STC51单片机下载失败的问题总结www.51hei.com/bbs/dpj-200527-1.html

网友B:
如果驱动没有问题,插上转换线时设备管理器的端口里会多出一个usb-serial设备,否则驱动就有问题

网友C:
驱动没装好,装一个CH341的驱动试试

网友D:
驱动问题,将原驱动卸载,再重新安装

网友E: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更新下驱动试试

网友F(2021-03-11):
最好重装一下电脑的驱动程序

网友G:
有可能是数据线的问题,还有连接口有问题

网友H: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有时候你的电脑做了别的动作,可能不小心把以前的驱动给弄掉了,重新安装一下驱动试一试。同时,点击电脑-管理-设备管理器,可以查看到端口插拔信息,这样就能找到电脑识别串口的直接信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