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数码管和动态数码管用一块单片机不能同时驱动吗

楼主(2021-02-09):
一个非常简单的小程序,利用外部中断控制静态数码管和动态数码管轮流显示数字0~7,可是无论是实际下载到开发板还是用protues仿真都只有动态显示,无法切换到静态显示,代码也检查了许多遍,刚刚开始学51,不知道是不是算法的问题,恳求大佬帮忙指点一点,下面是单片机代码。
#include <reg52.h>
#define LED1 P1//静态数码管
#define LED2 P0//动态数码管
sbit c=P2^7;
sbit b=P2^6;
sbit a=P2^5;
sbit k1=P3^2;
sbit k2=P3^3;
unsigned char code num[8]={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unsigned char M[8];
unsigned char k;
void displayLED1();
void displayLED2();
void zhong_duan_kai_qi();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void main()
{
        zhong_duan_kai_qi();//外部中断开启
        while(1)
        {
                unsigned char i;
                if(k)
                {
                        LED2=0x00;
                        while(k)
                        {
                                displayLED1();
                        }
                }
                else
                {
                        for(i=0;i<8;i++)
                        {
                                M[i]=num[i];
                        }
                        LED1=0x00;
                        while(~k)
                        {
                                displayLED2();
                        }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i<time;i++)
        {
                for(j=0;j<125;j++);
        }
}
void zhong_duan_kai_qi()
{
        //设置INT0
        IT0=1;//跳变沿出发方式(下降沿)
        EX0=1;//打开INT0的中断允许。
        //设置INT1
        IT1=1;
        EX1=1;
        //打开总中断
        EA=1;
}
void displayLED1()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LED1=num[i];
                delay(500);
        }
}
void displayLED2()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i<8;i++)
        {
                switch(i)
                {
                        case 0:
                                c=0;b=0;a=0;break;
                        case 1:
                                c=0;b=0;a=1;break;
                        case 2:
                                c=0;b=1;a=0;break;
                        case 3:
                                c=0;b=1;a=1;break;
                        case 4:
                                c=1;b=0;a=0;break;
                        case 5:
                                c=1;b=0;a=1;break;
                        case 6:
                                c=1;b=1;a=0;break;
                        case 7:
                                c=1;b=1;a=1;break;
                }
                LED2=M[i];
                j=500;
                while(j--);
                LED2=0x00;//消隐
        }
}
void Int0()interrupt 0
{
        delay(1);//延时消抖
        if(k1==0)
        {
                k=0;
        }
}
void Int1()interrupt 2
{
        delay(1);
        if(k2==0)
        {
                k=1;
        }
}

下面是我接的图

网友A:
多位数码管 都是动态的

网友B:
无图无真相,怎么连接也看不到,另就一个数码管显示,代码写的乱糟糟的,

网友C:
静态与动态的电路不一样的。你把电路上传,让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D:
看看下面连接内容

网友E:
改为静态数码管和动态数码管同时显示

#include <reg52.h>
#define LED1 P1//静态数码管
#define LED2 P0//动态数码管
sbit c=P2^7;
sbit b=P2^6;
sbit a=P2^5;
sbit k1=P3^2;
sbit k2=P3^3;

unsigned char code num[]={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i,j,k;
bit t;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125;j++);
}

void main()
{
        while(1)
        {
                if(!k1||!k2)
                {
                        if(++k>=10 && t==0)//消抖10ms
                        {
                                t=1;
                                if(!k1 && j<9)
                                        j++;
                                if(!k2 && j>0)
                                        j--;
                        }
                }
                else//松手
                {
                        k=0;
                        t=0;
                }
                LED1=num[j];//1位静态显示
                //8位动态显示
                LED2=0x00;        //消隐
                P2&=0x1f;        //位清0
                P2|=(i<<5);        //送位码
                LED2=num[i];//送段码
                i=++i%8;                //位计数
                delay(1);        //延时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位数码管 都是动态的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图无真相,怎么连接也看不到,另就一个数码管显示,代码写的乱糟糟的,

图片现在上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为静态数码管和动态数码管同时显示

嗯嗯,我去试了一下,可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静态与动态的电路不一样的。你把电路上传,让大家帮你看看

图片现在上传了

网友C:
动态显示:
1、消隐(可选)
2、送第一个数码管位段码
3、送第一个数码管位选码
4、延时、消隐
5、送送第二个数码管位段码
6.7.8.9直到8个数码管全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