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101w单片机烧录成功,但是通电所有灯全亮,求教

楼主(2021-02-09):
新手,用的stc15f101w(其实是买错了),使用了这位兄弟的代码http://www.51hei.com/bbs/dpj-106461-1.html ,在proteus里面用51仿真正常。
程序烧录也成功,但是通电以后所有灯全亮,没有闪烁效果,求解

增加之前的电路图,之前是用高电瓶驱动的,因为没有stc就用c51代替画的图

网友A:
建议使用示波器看一下控制灯的IO口是否输出高低变化的电平。

网友A:
建议使用示波器查看灯的IO口是否输出高低电平

网友B:
虽然楼主链接的这个程序不咋地,甚至有错误,但还是可以勉强运行。程序烧录成功,但是通电以后所有灯全亮可能是楼主硬件电路有问题。

网友C:
我用15F104W实验了 程序没问题   你在好好检查一下接线是否接错了

网友D:
那位兄弟用的是四脚的三色LED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15F104W实验了 程序没问题   你在好好检查一下接线是否接错了

跟我是高电平驱动有关吗,刚刚学到这

网友B:
原程序作者是采用低电平驱动,楼主改高电平驱动要把LED驱动码通通取反,采用stc15f101w还要修改IO口输出模式。
void main()
{
    int t=0;
    char f=0;//亮暗标志,0为亮
        P3M0 = 0xff;//推挽输出模式
        P3M1 = 0x00;//推挽输出模式

    Init();
    while(1) //主循环。
    {
        ......

网友E:
程序设置后硬件电路不对应,导致与输出结果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程序作者是采用低电平驱动,楼主改高电平驱动要把LED驱动码通通取反,采用stc15f101w还要修改IO口输出模 ...

按照你说的,我改了模式,然后改成低电平驱动还是6个IO口接的灯都全亮,会是这个单片机坏了吗?烧录都一直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说的,我改了模式,然后改成低电平驱动还是6个IO口接的灯都全亮,会是这个单片机坏了吗?烧录都一直 ...

楼主先按下面闪烁灯程序验证你的硬件是否正常,免得搞不清是驴不走还是磨不转。
#include <reg51.H>

/**1ms延时子程序(11.0592MHz 1T)****/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k;i>0;i--)
                for(j=829;j>0;j--);
}

void main()
{
        while(1)
        {
                P3=~P3;
                delay(500);//0.5秒
        }
}

网友F:
建议检查一下101w的io口是否正常,没有仪器用万用表也行,用led逐个检查也行

网友G:
为什么我第一反应是用的晶振频率过大,延时效果看不出来

网友H:
很大概率是硬件连接问题, 我debug时一般会写个简单程式来逐个点亮熄灭每个灯,如果硬件没有问题,再来分析代码问题, 把功能减到最少比如1个灯再来确认,确认好再逐步添加功能,希望这个思路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