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关于UC3842的方案

楼主(2021-02-09):
现在对于开关电源有些认识了,年前没事又画了块3842的PCB,还没有打样,先请教一下各位高手,大家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建议,谢谢各位了!
这是原理图图片,之前做的一块板和这个原理图是一样的.原来那个用PQ3230变压器做的,初级圈数36T-0.5*2的线.辅助绕组7T-0.33的线,次级0.22*15沙包线绕10T,设计输出:24V6A,功率150W左右,现在已成功,各方面指标良好.图片如下.
这个是通电后的情况,满载输出24V6A,两小时后测变压器温度36度,MOS管散热片38.5度,工作频率80KHZ.
这个是这块板的样子,照电动车充电器的板抄的,去掉了LM358部分,修改了变压器和TL431参数.另加了一路5V给单片机供电
通电后实测输出24V,显示24.3一直不变,上面的温度是焊台的设定温度和实际温度,这个和电源部分无关,这块板已经很稳定了,波形和EMI都已达到标准.

好了不再说上次的板,回到本次话题,这次画的板是和原来的板差不多的,要求输出12V5A功率约60W左右,还是原来的原理图,改成用PQ2625的变压器,频率我还想用80KHZ,然后变压器圈数怎么改,我不会算这个.
这是这次画的板,和上次的板大同小异,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建议小弟一定接受,请各位给些帮助,谢谢了!

楼主(2025-01-09):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会算,写了一个manthcad文件可以发给你,但是这个uc3842芯片已经很老了,而且反激做这么大功率不是很 ...

另外,推挽式和LLC我以后再学,一点一点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会算,写了一个manthcad文件可以发给你,但是这个uc3842芯片已经很老了,而且反激做这么大功率不是很 ...

感谢大神了,有空把文件发我一下呗,我学习中……。

网友B(2023-11-21):
我也不回算变压器,有会算的大佬分享一下

网友C:
我也按这个原理图做了块板,辅助绕组供电正常,副边的电压起不来,还没找到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说的没错,是这样的,但是我刚学开关电源,经验不太多,

您写的文件还在么,发给我一下,学习学习

楼主(2022-05-15):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会算,写了一个manthcad文件可以发给你,但是这个uc3842芯片已经很老了,而且反激做这么大功率不是很 ...

说的没错,是这样的,但是我刚学开关电源,经验不太多,

网友D(2022-01-04):
在没有弄清楚C3、C19应用原理时,尽量不要用它。
电容受瞬间冲击(物理、电磁)损坏时,有开路短路两种情况,如果是短路则……
由于现有的变压器是24V/6A成功的,所以对于12V/60W,个人意见:
1、初级不动
2、次级减半,再+1至2圏。
3、线径及拼线方法(原来的方式,单股、多股)不动。
也不建议再变更其它电子元件包括电路板了,理由:24V/6A是成功满意的,这样做风险小,省时省力,或许稍稍有点浪费。

网友E:
反激能上多少瓦技术上不是问题,成本上是个大问题。

网友F:
二地电容103过大吧?会电死人的

网友F(2021-11-24):
反激式上一二千瓦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2021-02-27):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会算,写了一个manthcad文件可以发给你,但是这个uc3842芯片已经很老了,而且反激做这么大功率不是很 ...

谢谢大神了,但是我只会反激啊,双管正激和高端的LLC我不会啊。请教

网友A:
我自己会算,写了一个manthcad文件可以发给你,但是这个uc3842芯片已经很老了,而且反激做这么大功率不是很合适,因为反激靠充磁放磁,你这个变压器有点大,建议使用推挽或者高端的llc

楼主:
坐等高手指导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仔细看了下帖子,楼主是要给焊台供电,这很不好。白菜白光是我见过的最低劣的DIY项目,完全把白光焊台的优 ...

我这个电源不是对焊台供电的,只是没有合适的24V负载,所以焊上做负载用.不过谢谢您的宝贵建议,以后在做焊台这块会注意的.

网友E:
仔细看了下帖子,楼主是要给焊台供电,这很不好。白菜白光是我见过的最低劣的DIY项目,完全把白光焊台的优点全部剔除,然后增加了一大缺陷。白光的用的是变压器,在原边副边之间加了一个屏蔽层,该层直接接地,这样被焊接元件有静电的话,会通过副边向屏蔽层缓慢释放,对器件是最好的。而你的电路中C3、C19是消除EMI的,但是却成了芯片杀手,焊接的时候对芯片放电,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把芯片弄坏。再一个办法就是让手柄金属壳直接接地,相当于去掉了C3、C19,总比Y电容对芯片放电要好得多,但是还是不如正经的焊台那么优秀。

网友E:
反激电源适合于30W以下的场合。功率大的话,反激电源只利用了磁滞曲线的一半的缺点就扎眼了,150W推荐用半桥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