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1)?(bright++):(bright--); 这个语句可以执行吗,?和:分别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2-09):
(mark==1)?(bright++):(bright--);  这个语句可以执行吗,?和:分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三目运算符了解一下,同如果否则这样的判断,只是语法跟简洁。

网友B:
是一个语句,判断一个表达式的真假来执行两条代码
(mark==1)?(bright++):(bright--);
问号前面的(mark==1)表达式为真的时候执行(bright++),否则(bright--);
明白了吧。

网友C:
c语言基本语法,三目运算符,自己看教材,把答案直接告诉你太丢人。

网友D:
这个语句可以执行。
:将前面的条件语句?在真和假两种情况的不同取值进行了分隔。
意思就是说:mark==1为真bright++,为假bright--。
用易理解的语句表达:
        if(mark==1)
                bright++;
        else
                bright--;

网友E:
如果Mark值为1就执行bright加1,否则bright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