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建立不起hex file

楼主:
各个大佬帮我看哈这是什么原因,create hex file 已开。

网友A(2021-02-10):
temp.c   与       temp.h    仔细看一下,改 相同

网友B:
有个错误,要排除后才能生成

网友C:
没编译通过

网友D:
延时程序中的i是无符号整形,i=12/9600,必等0,你在检查一下

网友E:
temp.h是自己写的吗?可能在main和temp两次引用,但没设置防止重入,造成重复定义。

网友F:
这里面找到 工程建立步骤的资料 https://pan.baidu.com/s/1qY6X3eG

网友G:
需要把错误解决后才能进行编译,编译通过后才能生成hex,点击找到错误内容并改正

网友H:
i=12/9600,为什么要这样写?

网友I:
我是新手也看出编译没通过怎么生成二进制文件

网友J:
提示很清楚了:  延时函数DELAY里面的全局变量有重复定义, 你这个12/90000明明是浮点型,你要定义为uint,属于定义错误!

网友K:
重复定义了,应该是头文件里有定义的变量冲突了吧

网友L:
你这里有错误,排除错后,编译成功后才可以生成.hex。我估计是头文件#include<temp.h>出错,你加个空格变成#include <temp.h>试试看。

网友M:
新手的话,开始建立工程时,有没有在output栏勾选creat hex file

网友N:
实说我也看不出什么,你可按楼上提示搞搞,但我还是要告诉你我是英语很垃圾,小白。我就搞个有道词典把错误提示翻译过来找,从前到后,错误就在提示行附近,一般都是语法,符号漏,错误。多写就不会有语法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