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2021-02-10):
单片机是stc12c5a60s2直插40脚,可以用micro安卓数据线下载程序吗?如果可以的话具体怎么做?数据线里是不是也是vcc、gnd、rxd、txd?

网友A:
STC51单片机如何下载,以及下载失败的问题总结www.51hei.com/bbs/dpj-200527-1.html

网友B:
线可以用,因为12系列只支持串口,在不使用USB转换芯片的情况下就可以使用USB的四条线按VCC,RXD,TXD,GND将单片机和下载板端口对应上可以使用

网友C(2021-03-18):
引用 网友B:
线可以用,因为12系列只支持串口,在不使用USB转换芯片的情况下就可以使用USB的四条线按VCC,RXD,TXD,GND将 ...

这个是如何操作的?还是在stc-isp软件里吗?windows能直接识别出芯片?还是直接可以往USB口下载?
求教

网友D:
直接通过单片机串口可以下载,或者用CH340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