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COM32串口调试助手显示WriteFile function failed(win errorcode:6)

楼主(2021-02-10):
         各位大牛,小弟今天编写C51串口中断程序时,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用SSCOM32串口调试助手发送程序,显示成这样: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本人的开发板是普中科技的,数据线也连接得好好的,网上有人说要装虚拟串口。

        以下是小弟的代码,还请大家指点!感激不尽!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flag,a,i;
uchar code table[] = "I get ";

void init()
{
    TMOD = 0x20;     //设定T1定时器工作方式2
          TH1  = 0xfd;     //T1定时器装初值
          TL1  = 0xfd;     //T1定时器装初值
          TR1  = 1;        //启动T1定时器
          REN  = 1;        //允许串口接收位
          SM0  = 0;        //设定串口工作方式1
          SM1  = 1;       //同上
          EA   = 1;        //开总中断
          ES   = 1;        //开串口中断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 == 1)     //当检测到flag为1时,说明程序已经执行过串口中断服务,即受到了数据
                                 {
                                            ES = 0;       //接下来要发送数据,若不关闭串口中断,当发送完数据后,单片机同样会申请串口中断
                                            for(i = 0;i < 6;i ++)
                                      {
                                                                  SBUF = table[i];       //发送数据
                                                                  while(!TI);            //等待发送完毕
                                                                  TI   = 0;
                                                        }
                                                        SBUF = a;                  //发送从PC端接收到的数据
                                                        TI   = 0;
                                                        ES   = 1;                  //发送完毕后,重新打开串口中断
                                                        flag = 0;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   = 0;
          a    = SBUF;    //接收数据
          flag = 1;
}

网友A:
跟你的c51代码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是软件和win通讯出错了,原因我也不清楚。

网友B:
楼上说得对,和你的软件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你的c51代码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是软件和win通讯出错了,原因我也不清楚。

好的,感谢提醒

楼主:
后来我下载了虚拟串口软件,增加了两个串口,就没有WriteFile Function fail,应该是由于U盘驱动,C51开发板数据线,鼠标占满了串口,而串口助手的写功能也需要占用一个串口,导致写功能失败,另外波特率也一定要设置好,T1定时器的溢出率要和波特率对应上,否则会出现乱码。

网友C(2023-09-12):
引用 网友A:
跟你的c51代码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是软件和win通讯出错了,原因我也不清楚。

正解!或许USB转TTL工具没有装驱动,或许重启一下电脑就好了

网友D:
软件和win通讯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