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O课6:一只三极管的输出特性曲线的测绘

楼主(2021-02-10):
这是我们在研究BGT,然后它放大电路之前,我们通常会看见这样一张曲线图。
它不算是一张曲线,从这上去是很平缓的,是一个集电极特性。那么我们研究放大三极管的放大。它的放大有一个集电极的饱和电流,还有一个击穿的VCE的最大电压。通过这两个,然后通过很多个Ib,然后会呈现出这样一个曲线,然后可以确定静态工作点。
图是怎么测出来这样的一个曲线,它是通过用一个NPN三极管。然后,基极加一个基极的Ib,再把Ib调到一个固定的电流,之后给一个固定的Rc,就是集电极的电阻。之后你就去拧这个集电极的电压VCC,这样会呈现这样一个曲线。
然后去变一个Ib,又会呈现另外一个曲线。
现在就用VCA02的示波器,加上我们的一个小信号发生器模块,然后再加上一个扩展板。扩展板的目的是,我们可以引出来一个可调电压。这个的目的就是我们模仿一个集电极的VCC。我们用一个三角波,这样就相当于你不停地从0V拧大然后再拧小。模仿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再用了一个毫安级的电流探头,这是个差分探头。
然后简单搭了一个电路测集电极的电流,放在这,还要测这个VCE,就是集电极到射极之间的电压。就是这张图。
现在我们用这个OSCA02的软件。整个搭好之后用它的X-Y李萨如图形,现在出来的,有一个这样的曲线。就是当一个Ib固定的时候,它会出来这样的一个曲线。
那如果我们经过反复多次测量之后,我们得到了一个这样多条曲线的图。
那么实际上它和我们看见的这个双结型,这个双结型晶体管它这个曲线图是一样的。那么这个东西,在某些领域可能是有用的。比如说在我们变压器的推挽电路里面,或者在一些别的领域里面,可能这两个地方是固定的。这种时候去研究它的电流输出能力或者说是别的一些方面。这是一个9013的NPN的三极管。他的放大倍数大概是六十到两百倍,然后从扁平的这边开始,分别是射极、基极、集电极,就是ebc。
ebc的时候把VCC加在集电极上,然后比如说拧一个固定的Ib控制这个基极。那么测量的时候,第一个是测集电极和射极之间的VCE,就是测这两点之间的电压。第二个就是说,从Rc,Rc是集电极电阻我们是串了一个电流模块。这样子就是说,从VCC出来之后串一个电流模块,然后串一个电阻串到集电极上。然后其他射极没有电阻。然后这边是有一个电源,电源过来之后,用了两个电阻分压。这是一个可调电阻,可以拧。拧出来分压之后,基极就会改变Ib。那么这两个一并是五百欧,这个大概是1K。
b通道拿了一个loto示波器的扩展板连的是毫安极的电流模块是I01。然后它测的是25毫安到正负125毫安。在这个电阻下是合适的。之后这个通道A,通道A我们连的是ce之间的电压。是并上去的。这个是串上去的之后呢,屏幕上现在呈现出一个固定的Ib下它的一个曲线。
我们现在拧这个之后,会改变Ib。改变Ib的时候,这个曲线会上升。实际上是Ib改变了,代表β改变了。放大倍数是固定的,但是ce之间的电流是根据Ib放大倍数去乘出来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高度发生变化。然后b通道我用的是自定义探头。这是我们的毫安极的电流探头,之后我们测出来一个这样的一条曲线之后。来观察这个现象的时候,我们先引一个Ib测出来一条之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区域“右键”,右键里面有一个“盯住”,就是可以盯住当前XY的波形。盯住之后,它就被保留在这。然后现在再拧一个,现在我们又变了一个Ib,那么这条曲线就会变一个位置。之后我们可以右键再使用盯住这个功能,它就可以把这一条保留下来。那么整个测试好几次之后,不停地拧Ib之后,不停地保留曲线,最后我们就能得到这样一张图形。那么这个图形和你们书上这个图形,差不多是一样的。
详情请参考b站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X4y1K7g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