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闹钟单片机电子时钟制作:DS3231+MAX7219+TM1637+24C32+89c52

楼主(2021-02-10):
    最近对单片机产生了兴趣,感觉好玩就试做了一个闹钟。
    由于刚接触单片机(入门小白),制作过程中碰到了不少问题,秉着边学习边制做的态度,一边上网查资料(借鉴某些模块的读写程序),一边修改。
经过多次改进,成品相对完善满意。现分享给 51hei论坛的朋友们,忘大家学习交流,指点改进!
功能:
    年月日显示
    时间显示
    温度显示
    闹钟*2(可关闭。模拟器中无法中断闹铃2响铃,实物正常)
    短按功能键:显示温度、星期/亮屏/关闭闹铃声
    长按功能键:熄屏进入节能模式(模拟器无法唤醒掉电模式,实物正常)
    长按设置键:打开/关闭按键音

耗电:
    亮屏:65~75ma
    熄屏:3~4ma

正面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背面

温度、星期

温度、星期显示

温度、星期显示

闹钟设置

闹钟设置

闹钟设置

按键音设置

按键音设置

按键音设置

MAX7219+TM1637

TM1637+MAX7219

TM1637+MAX7219

由于买来的模块上的数码管有几个段位是坏的,干脆换个大的!又买了个0.8寸(原0.36寸)的数码管给焊上,TM1637有2个IO口是闲置的,正好飞线出来做时钟闪烁点显示和℃显示

DS3231

DS3231

DS3231

这个在这我要吐槽下:
由于想保存下按键音状态,于是想用模块的24C32芯片储存。24C32本身的默认地址为0xa0、0xa1(模拟器存取OK),但模块上就不行了。网上找了一圈都说模块的默认地址为0x57(和芯片的设备地址规则不一样), 试了下还是不行试了各种方法,弄了几天最终还是放弃了最后选择用52单片机自身的EEPROM存放。不过就在昨晚,一时突发灵感,去看了下模块的原理图,我*,**************。原来24C32的A0、A1、A2都接了高电平,那正确地址因该是0xAE、0xAF才对。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编译、刷机~~~OK成了!!困扰几天的问题终于解决了,今晚可以睡个好觉了真不知道网上传的0x57这个地址是哪来的。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本来想插入的,但是源码框死活到不了最下面)

再分享一个本人自己做的数码管取码,进制转换软件

2021/2/17更新温度显示

//读取温度
void DS3231_ReadTemp(){
                uchar Temp8;
                uint Temp16;
    Temp8=DS3231_Read(DS3231_TEMPERATUREH);
    if((Temp8&0x80)==0)                //判断首字节为1即为        零下温度
    {
                                DS3231_TEMP[0]=0;
                                DS3231_TEMP[1]=Temp8;
        Temp8=DS3231_Read(DS3231_TEMPERATUREL);    //温度低字节—小数位
        Temp8=(Temp8>>6)*25;  //由于分辨率为0.25        所以扩大25倍便于显示
                                DS3231_TEMP[2]=Temp8;
    }else{         //零下温度转换—零下是以2的补码形式存储的
                        DS3231_TEMP[0]=1;
      Temp16=Temp8;                 //单字节转换双字节
      Temp16=Temp16<<2;         //移出两位放温度的低位
      Temp8=DS3231_Read(DS3231_TEMPERATUREL);    //读温度低字节
      Temp8=Temp8>>6;                 //由于2位放在头两位上,移到低位
      Temp16=Temp16+Temp8;         //组成10位的2进制的温度编码
      Temp16=(~Temp16)+1;         //负数是以2的补码形式存储的,转为原码
      Temp16=Temp16&0x03ff;//10位的2进制的温度编码,截去无用位
      Temp8=Temp16&0x0003;//分离低两位,作为小数位
      Temp8=Temp8*25;          //由于分辨率为0.25        所以扩大25倍便于显示
      DS3231_TEMP[2]=Temp8;
      Temp16=Temp16>>2;         //整数位处理
      DS3231_TEMP[1]=Temp16;
    }
}

网友A:
难得,还有人对这个感兴趣,下来看看

网友B(2021-09-25):
有闹钟功能很实用 可以放在床头 上班提醒。

网友C:
程序很工整啊 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