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TZ1000和LM399都是6.9V而2DW234是6.3V?

楼主(2021-02-10):
LTZ1000和LM399是进口的最高精度的电压基准,除了国家级电压基准用的是约瑟夫森结以外,省级电压基准都是用内置LTZ1000或者LM399的万用表传递的。2DW234是国产的最高精度的电压基准,他们之间差了一个二极管的饱和压降,原理如何?为什么2DW234是用二极管正向压降补偿5.6V齐纳管的温度系数,而LTZ1000和LM399是用二极管正向压降补偿6.3V齐纳管的温度系数?

网友A:
LTZ1000和LM399提供7V参考电压,而2DW234提供6.0-6.5V。 因此,它们的电压差约为二极管正向压降。

网友B(2024-04-25):
通常4~6V的齐纳二极管具有零温度系数,国内有些稳压管为了消除温度系数的影响,串联一个一模一样反向的齐纳二极管,反向的齐纳二极管的压降为0.7V。

楼主:
可以看出6.2V稳压管平均温度系数temperature coefficient是2.2mV/K,正好跟二极管正向压降0.7V的温度系数-2.2mV/K互相补偿,这样LM399/LTZ1000的6.9V稳压值就可以解释了,温度系数最小。但是2DW234也是一个稳压管加一个正向二极管,这个6.3V电压还是解释不了。

网友B:
LTZ1000和LM399应是串联反向的齐纳二极管,以适合更宽的温度,不是串联了一个普通的二极管。

网友B:
应该是6.3-0.7=5.6的稳压管,也是国产比较常用的稳压管

网友B:
另外基准电压常用的是2.5V,和1.25V;型号为TL431,TLV431 ,内部增加了运算放大器和功率管,工作电压范围宽,温度范围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LTZ1000和LM399应是串联反向的齐纳二极管,以适合更宽的温度,不是串联了一个普通的二极管。

正向电压0.7V跟是不是齐纳二极管有什么关系?只要正向电压0.7V就一定能推导出-2.2mV/°C的温度系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向电压0.7V跟是不是齐纳二极管有什么关系?只要正向电压0.7V就一定能推导出-2.2mV/°C的温度系数。

采用同源同根的设计方案,也是集成电路设计的原则,在集成电路设计中,采用相同齐纳二极管的结构,布置时一个正偏,一个反偏,才能消除温度系数的影响。齐纳二极管反偏起稳压作用,正偏类似普通二极管。换句话说,集成电路设计采用差分电路设计,也是同样的原理。这是书中不会告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基准电压常用的是2.5V,和1.25V;型盼猅L431,TLV431 ,内部增加了运算放大器和功率管,工作电压范围 ...

你贴的这些型号在LTZ1000、LM399面前,只能用来笑掉大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贴的这些型号在LTZ1000、LM399面前,只能用来笑掉大牙。

工程上在保障性能的同时,追求的是性价比,一个例子N年前,%购买晶体滤波器一样,为了达到波沿陡峭的目的。采用SAW滤波器方式,就能达到性能之讷讷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