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407控制SG90舵机低速旋转源程序

楼主(2021-02-10):
最近学习STM32控制SG90舵机
学习过程中发现舵机转速过快,无法平缓的转向指定角度

在网上查找资料具体了解到

舵机的转速与舵机的目标角度和舵机的当前角度的差值呈正相关

下面这张图举个例子

假设舵机在当前为90°  我们设置目标角度为180°

舵机的转速=|(180°-90°)|*k,  k为比例系数

也就是舵机距离目标角度越近转速越慢,距离目标角度越远转速越快,所以我们看到舵机的起步一般非常快

现在大概知道了转速快的原因,我的目标是让舵机可以平缓的运动最好是匀速运动

思路是将目标角度与当前角度的差值分成若干块,逐步使舵机转向目标值,
例如

将90°分成四步,每步转22.5°,每转22.5°适当延时,当舵机转完22.5°后发送下一步信号,再次转动22.5° 以此类推

舵机的转速大概趋于平稳

当然每步22.5°肯定是不平滑的,我们可以分更多块每步1°或者更小

顺便写了一个函数,还有优化的空间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key.h"
#include "oled.h"
unsigned int key=0,actual_pwm=100;
u32 part=0,time=0;
/**
   *作用:舵机旋转
   *expect_pwm:舵机目标旋转值
   *s:舵机到达指定位置耗时
   *最小转动角度:0.45*5
   **/
void SG90(u32 expect_pwm,u32 s)
{
    if(expect_pwm>actual_pwm)
        time=1000000*s*5/(expect_pwm-actual_pwm);//微秒级拆分
    if(expect_pwm<actual_pwm)
        time=1000000*s*5/(actual_pwm-expect_pwm);//微秒级拆分
    if(expect_pwm!=actual_pwm)
    {
        if(expect_pwm>actual_pwm)
        {
            while(1)
            {
                actual_pwm=actual_pwm+5;//一次
                TIM_SetCompare1(TIM14,actual_pwm);
                part++;
                delay_us(time);
                if(expect_pwm==actual_pwm)
                {
                    part=0;
                    break;
                }
            }
        }
        if(expect_pwm<actual_pwm)
        {
            while(1)
            {
                actual_pwm=actual_pwm-5;
                TIM_SetCompare1(TIM14,actual_pwm);
                part++;
                delay_us(time);
                if(expect_pwm==actual_pwm)
                {
                    part=0;
                    break;
                }
            }
        }
    }
}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TIM14_PWM_Init(4000-1,420-1);        //84M/4200=200khz的计数频率,重装载值4000,所以PWM周期为0.02s(20ms)
        KEY_Init();
   while(1)
        {
        key=KEY_Scan(0);
        if(key==1)
        {
            SG90(500,1);
        }
        if(key==2)
        {
            SG90(100,1);
        }
        }
}

全部程序51hei下载地址:

网友A(2023-04-26):
这个舵机只有方向,没有行走驱动吗?旋转控制可以先从一边转到另一边,看看用的时间,算出角速度,然后控制角速度来实现要达到的角度。

网友B(2025-06-13):
谢谢分享 很好的学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