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语言 RETURN用法

楼主(2021-02-10):
請問那裡出錯??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unsigned int i;

int sq(int a)
{
unsigned int c;
c=a*a;
return c;
}

void main(void)
    {
                i=sq(9);
                i=1;
                i=1;
        }

楼主:
編程通過, 但模擬時出錯 stack over flow
AVR Simulator: Excessive stack overflow, stop sim

网友A:
数据类型应该一致,否则结果不正确

网友B:
int sq(int a)这义这个函数,int是一个没有定义过的关键字吧,试试换成unsigned int sq(unsigned int a)

网友C:
unsigned int c,然后return 一个unsigned int的数给int型的sq函数。

网友D:
哪里都没有错。

网友E:
16位的变量乘以16位的变量 最大值是4294967295,所以必须是32位存储变量,函数也必须是32位

网友F:
没有错误

网友G:
我这边用编译器加头文件#include <stdio.h> 是可以过的。

网友H:
类型应该统一,使用int就统一用int,使用 unsigned int 就统一使用unsigned int。。。。。或者,在范围允许情况下,做强制转换。

楼主:
改了数据类型一致,可以了,  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