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检测按键,实现数码管数字加一函数,我多加了一个减一就不行了

楼主(2021-02-10):
这个是用定时器实现动态数码管显示,如果有按键按下,数码管数字加一。现在我在readkey()函数多加了一个if语句,如果另一个按键按下会数字减一。但是,放进去后,只能加一次1,或者减一次1了。

下面是整个程序,请大家指点!感激不尽!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key = P3^2;  //P3为按键接口
sbit key1 = P3^3;  //P3为按键接口

int display_case=0;
unsigned char n=0,n1=0;
        float digital=12.26;  //定义数字为12.26
        int a,b,c,d,e,f,g;

  unsigned char table[]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7F};//共阳数码管显示
        unsigned char table1[]={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流水灯0-7

void readkey(void)   //按键按下判断函数

{
                void Delay100ms(int t);

    if(key==1)
                        {
      Delay100ms(2);  //消抖0.2秒
      if(key==1)
       while(key);  //等待按键释放
                        digital--;      //数字+1
                 }

    if(key1==1)
                        {
      Delay100ms(2);  //消抖0.2秒
      if(key1==1)
       while(key1);  //等待按键释放
                        digital++;       //数字-1
            }
}

void yima()   //获得数字各个位数
{
a=digital*100;
b=a/1000;     //千位
c=a-b*1000;   //获得,百、十、个位
d=c/100;      //取出百位
e=c-d*100;    //获得,十、个位
f=e/10;       //取出十位
g=e-f*10;     //取出个位
}

void 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
        yima();         //获得数字各个位数

        display_case++;  //轮流显示四位数字
if(display_case>4)
        display_case=0;

        switch (display_case)//轮流显示四位数字
                {
                case (0):
  P2=0xfe;        //显示千位
        P0=table[b];
                        break;

                case(1):
        P2=0xfd;        //显示百位
        P0=table[d];
      break;

                case(2):
        P2=0xfd;        //显示小数点
        P0=table[10];
      break;

                case(3):
        P2=0xfb;        //显示十位
        P0=table[f];
      break;

                case(4):
        P2=0xf7;        //显示个位
        P0=table[g];
      break;
}
                }

void timer_init()
        {
    TMOD |= 0x01;  //定时器工作方式1,启用T0定时器, GATE位为0,用TCON的TR0控制T0定时器的启动

    //设置定时器的初始计数值
    //计算方法
    //假设定时器为1ms,一个机器周期为 1/单片机的晶振频率  即: 1/12M = 1us
    //而1个机器周期 = 12个时钟周期 所以: n x 机器周期 = 1ms ===> n x 1us = 1ms
    //所以n = 1000,也就是经过1000个机器周期,定时器要溢出(从0开始计数)
    //所以定时器的初始值为65535 - 1000 + 1 = 64536 ===> 0xFC18
    TH0 = 0xFC;
    TL0 = 0x18;

    EA = 1;  //总中断开关
    ET0 = 1; //T0中断

    TR0 = 1;//启动T0定时器
}

void trigger_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xFC;
    TL0 = 0x18;
//if(ii>10)
//{   ii=0;
                display();  //动态显示数字
}
//}

void main (void)
{
timer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readkey();  //按键按下判断函数

        }
}

楼主:
补充:
1.我用的是c51
2.readkey()函数如果只是下面这样是没有问题的
void readkey(void)   //按键按下判断函数

{
                void Delay100ms(int t);

    if(key==1)
                        {
      Delay100ms(2);  //消抖0.2秒
      if(key==1)
       while(key);  //等待按键释放
                        digital--;      //数字+1
                 }

但是再加一个if语句判断另一个按键就有问题了就有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
1.我用的是c51
2.readkey()函数如果只是下面这样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的程序问题不少,改这样试试。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key = P3^2;  //P3为按键接口
sbit key1 = P3^3;  //P3为按键接口

unsigned char display_case=0;
//unsigned char n=0,n1=0;
unsigned int digital=1226;  //定义数字为12.26
//unsigned char  a,b,c,d,e,f,g;

unsigned char table[]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7F};//共阳数码管显示
unsigned char table1[]={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流水灯0-7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t;i>0;i--)
                        for(j=125;j>0;j--);
}

void readkey(void)   //按键按下判断函数
{
        if(key==0) //低电平有效
        {
                Delay1ms(20);  //消抖0.02秒
                if(key==0)
                {
                        digital++;      //数字+1
                        while(!key);  //等待按键释放
                }
        }
        if(key1==0) //低电平有效
        {
                Delay1ms(20);  //消抖0.02秒
                if(key1==0)
                {
                        digital--;       //数字-1
                        while(!key1);  //等待按键释放
                }
        }
}
/*
void yima()   //获得数字各个位数
{
a=digital*100;
b=a/1000;     //千位
c=a-b*1000;   //获得,百、十、个位
d=c/100;      //取出百位
e=c-d*100;    //获得,十、个位
f=e/10;       //取出十位
g=e-f*10;     //取出个位
}*/

void 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
//        yima();         //获得数字各个位数
        display_case++;  //轮流显示四位数字
        if(display_case>4)
                display_case=0;
        P0=0xff;//消隐
        switch (display_case)//轮流显示四位数字
        {
                case(0):P2=0xfe;P0=table[digital/1000%10];break;//显示千位
                case(1):P2=0xfd;P0=table[digital/100%10]&0x7f;break;//显示百位+小数点
                case(2):P2=0xfb;P0=table[digital/10%10];break;//显示十位
                case(3):P2=0xf7;P0=table[digital%10];break;//显示个位
        }
}

void timer_init()
{
        TMOD |= 0x01;
        TH0 = 0xFC;
        TL0 = 0x18;
        EA = 1;  //总中断开关
        ET0 = 1; //T0中断
        TR0 = 1;//启动T0定时器
}

void trigger_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xFC;
        TL0 = 0x18;
        display();  //动态显示数字
}

void main (void)
{
        timer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readkey();  //按键按下判断函数
        }
}

网友B:
1 ,float 数据类型最高位是符号位,  0 -1 就等于 -1 了, 你的译码函数没有判断符号位;显示会有问题
2, 检查硬件电路,按下去和抬起按键电平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程序问题不少,改这样试试。
#include
#include

可以啦,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float 数据类型最高位是符号位,  0 -1 就等于 -1 了, 你的译码函数没有判断符号位;显示会有问题
2 ...

没有,我在正数区间就出现问题了,还没有到0以下,硬件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