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下这两个单片机定时器什么区别啊

楼主(2021-02-10):
这是第一个/*
实验说明:

实验接线:
        1,动态数码管模块-->单片机管脚
        参考动态数码管显示实验接线(开发攻略内在对应的实验章节内实验现象有接线说明)

实验现象:
        数码管上显示秒表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u8 ssec,sec,min; //毫秒,秒,分
u8 DisplayData[8];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Timer0Init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d8;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0ms
        TL0=0Xf0;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循环扫描8个数码管显示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case(1):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2):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3):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4):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5):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6):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7):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
                P0=DisplayData[i];//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void datapros()
{
        DisplayData[0]=smgduan[min/10];
        DisplayData[1]=smgduan[min%10];
        DisplayData[2]=0x40;
        DisplayData[3]=smgduan[sec/10];
        DisplayData[4]=smgduan[sec%10];
        DisplayData[5]=0x40;
        DisplayData[6]=smgduan[ssec/10];
        DisplayData[7]=smgduan[ssec%10];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while(1)
        {
                datapros();
                DigDisplay();
        }
}

/*******************************************************************************
* 函 数 名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d8;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0ms
        TL0=0Xf0;
        ssec++;
        if(ssec>=100)  //1s
        {
                ssec=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
                }
        }
}

这是第二个
/*
实验说明:

实验接线:
        1,动态数码管模块-->单片机管脚
        参考动态数码管显示实验接线(开发攻略内在对应的实验章节内实验现象有接线说明)

实验现象:
        数码管上显示秒表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u8 ssec,sec,min; //毫秒,秒,分
u8 DisplayData[8];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Timer0Init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d8;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0ms
        TL0=0Xf0;
        TR0=1;//打开定时器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循环扫描8个数码管显示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case(1):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2):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3):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4):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5):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6):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7):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
                P0=DisplayData[i];//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void datapros()
{
        DisplayData[0]=smgduan[min/10];
        DisplayData[1]=smgduan[min%10];
        DisplayData[2]=0x40;
        DisplayData[3]=smgduan[sec/10];
        DisplayData[4]=smgduan[sec%10];
        DisplayData[5]=0x40;
        DisplayData[6]=smgduan[ssec/10];
        DisplayData[7]=smgduan[ssec%10];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while(1)
        {
                if(TF0==1)          //定时器T0溢出标志
                {
                        TF0=0;
                        TH0=0Xd8;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0ms
                        TL0=0Xf0;
                        ssec++;
                        if(ssec>=100)  //1s
                        {
                                ssec=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
                                }
                        }
                }
                datapros();
                DigDisplay();
        }
}

求求大神的详细解释

网友A:
这两个程序使用定时器的方法不同。前者使用中断法,后者使用查询法。当定时器寄存器TH0、TL0溢出,中断请求标志TF0由硬件置1。如果开了中断,CPU响应中断后TF0被自动清0,执行中断任务。如果没有开中断,主函数查询到TF0=1,则执行相应任务,但必须软件清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程序使用定时器的方法不同。前者使用中断法,后者使用查询法。当定时器寄存器TH0、TL0溢出,中断请求 ...

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