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通讯发送单个字符收到乱码

楼主:
我使用的是普中的51-A2单核单片机,把例程导入后,一直给串口发送1,窗口一直显示不出来1,程序也没报错,设置的是11.0592mhz,波特率是4800
#include "reg51.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 UsartInit(); //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8 receiveData;
receiveData=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SBUF=receiveData;//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网友A(2021-02-18):
HEX显示,波特率检查下

网友B:
1, 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是否正确
2,你发的是字符‘1’ 还是数字1 , 数字1是显示不出来的,需要选择HEX显示,才能显示出来。

网友C:
我没看出来,哪句写的是给串口发送1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