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O示波器_差分电流模块 i01 实测mA电流波形

楼主(2021-02-10):
  我们来介绍一下隔离差分模块,这些都是严格意义上的隔离差分模块。都是让被测电路和示波器做电路隔离,输入都是可以反向的,做差分输入。最早推出的是IDM01,一个测高压的隔离差分模块,适合高压和热地的情况,最大可以测正负800伏。
  IDM02和03是最近推出的,唯一的区别是01的带宽是50K,02的带宽是100K,03的是300K,后面还会出更高带宽的,不同的差分模块。
  从IDM01的基础的推出的IDU02和他的原理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IDU02测小电压的,而IDM01是测高压的。因为很多场景是测量小电压的,此时使用IDM01是不可以的,直接用示波器测的话,最少有20毫伏的档位,其实可以测个几毫伏的波形,再小就没有办法了,并且精度也不够。他是共地的,不是隔离,也不是差分的。有时候你需要测一个中间电阻的电压,那你是没有办法接地的,因为会对电阻的回路产生影响,这个时候就需要隔离差分模块。
  IDU02的侧边有4个档位,正负20毫伏到正负80毫伏的量程,i01是针对另一种应用的电流模块,正负25毫安到正负125毫安的4档量程,测毫安级小电流波形的,他们的带宽都是100K。电流模块是串联式的,串进电路的,有0.8欧的内阻 它是通过内阻产生的压降串入电阻产生的一个压降,测他两端电压,然后转换成电流。
  所有的模块,都不能单独使用,是给LOTO示波器配的,直接插在扩展口的。不通用,所以没有办法接到别的示波器,但是LOTO示波器后期可以单独购买这种模块。买的时候示波器会带上×1,×10可选的标准探头,因为模块是没有配线的,所以可以直接用示波器的探头来做。
  例如,测高压的模块,就可以直接打到×1档,就是一个直连线,通过侧面选定档位就可以了。而i01是没有办法用示波器探头的,即便是×1档,也不是直连线,不是导通的,直连线是有一定内阻的,所以如果是串联使用,是需要串联使用他0.8欧的内阻。但他的内阻不止0.8欧,所以基本上导致他没法用,即他的探头必须是直连线。
  电路的接法如图,是一个串联电路,再把万用表串到整个回路里,电源可以读数,万用表也可以读数。
  软件这边探头是扩展在B通道上的,选中自定义探头,在下拉列表内选中i01,打到125毫安档,软件已经标定好,显示出来。
  开始拧电压,电流会上升。你会看到测的电源输出是34毫安,万用表是39毫安,我们这边是37毫安。其实应该是以万用表为准的,软件峰峰值在跳。平均值是37毫安,因为它会有一些噪声,造成这个情况。
  继续加大,此时电源是94毫安,万用表是99毫安,平均是在96毫安。看起来电源是不太精准的,那我们是介于他两之间的,因为示波器测直流电压或者电流时绝对比不过万用表的精度的。因为示波器本身不是做这个的,测动态波形示波器会更有优势。
  继续加大,电源加大到126毫安,万用表是131毫安,模块已经超量程了,他最大是125毫安。
  如果继续加大,加大到200多毫安,你会发现万用表也超量程了,软件固定在136毫安,超量程饱和了,他就不往上变了。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注意,不要超过他的量程。
  现在我们讲到量程以内,70几毫安
  如果说不希望听到噪声,可以选择高分辨率模式,会把那些毛刺都消除,就 比较精细的一条线,大概在77左右。
  测一个很小的电流,比如说11.9毫安,那此时电源的显示器已经不准了。
  那我们打到25毫安的档位,同时,软件上也要选取25毫安的档位。可以把B继续放大,11.7左右,万用表是12点多。所以可以放的更大测更小的电压。电源的数据没有办法更小了,软件最小的就是11了,这就是他的整个测试过程和精度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动态波形的测量。接线还是一个示波器带了一个i01的模块,右下角是一个电阻,然后是信号源信号发生器输出的一个电压波形,这个电压波型串了一个电阻,相当于这个电阻和i01的0.8欧的内阻串联,加在电压的两端。这样的话,信号发生器产生了一个带波形的电压。在80几欧姆的电阻和0.8欧姆的内阻上面形成一个电压,于是在他们的回路里产生了一个电流。因为i01是串在回路里,所以他里面就是电流的情况。那我们直接看这边波形就好了。
这边波形就出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峰峰值,是28毫安。这是一个28毫安的波形。
  我们可以通过将电压,降一下电压。现在是4伏,先2伏,降了一半,这是14毫安的。
  我们再降一个,降他的偏置吧,把他的偏置设为0,幅度降到1伏,大约在7毫安左右。
  然后我们可以加大波形,这是一个7毫安的波形。
  我们继续降到100毫伏,这是一个0.7毫安的波形,应该是最小的了。
  0.1伏的一个电压加在接受物的电阻上,产生一个电流,然后通过模块把电流波形测出来,大概是这个样子。此时峰值是1.2毫安,频率是1K。
  增加频率到100K,大概在0.707基本上,达到带宽范围了。
  在提高一下电压,这是一个3.7毫安的波形,100K的样子。
完整视频参见B站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5z4y1k7M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