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单片机程序该怎么改呢?总显示未定义和等号旁边语法错误

楼主(2021-02-10):
#include<reg52.h>
sbitLeft_moto_pwm=P1^6;
sbitRight_moto_pwm=P1^7;
sbitLeft_1_led=P1^0;
sbitLeft_2_led=P1^1;
sbitRight_1_led=P1^2;
sbitRight_2_led=P1^3;

#defineLeft_moto_go{P3^4=0,P3^5=1;}
#defineLeft_moto_back{P3^4=1,P3^5=0;}
#defineLeft_moto_stp{P3^4=1,P3^5=1;}
#defineRight_moto_go{P3^6=0,P3^7=1;}
#defineRight_moto_back{P3^6=1,P3^7=0;}
#defineRight_moto_stp{P3^6=1,P3^7=1;}
unsigned char pwm_val_left=0; unsigned char push_val_left=0;
unsigned char pwm_val_right=0; unsigned char push_val_right=0;
bit Right_moto_stop=1;bit Left_moto_stop=1;
unsigned int time=0;

网友A:
大哥 sbit,define是关键字,后面要空格分开

网友B:
sbit是关键字,你本意是分配io口sbit  left _m_p = P1^6; 系统看到sbit 就知道是干啥的,但你连写  sbitleft_xxxxx = P1^6; 系统不认识。当然编译不通过了,define相同,另外P1^6,中的P必须大写,若是小写系统同样不认识。

网友C:
错误太多
给你改了,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include <reg52.h>
sbit Left_moto_pwm=P1^6;
sbit Right_moto_pwm=P1^7;
sbit Left_1_led=P1^0;
sbit Left_2_led=P1^1;
sbit Right_1_led=P1^2;
sbit Right_2_led=P1^3;
sbit P34=P3^4;
sbit P35=P3^5;
sbit P36=P3^5;
sbit P37=P3^5;
#define Left_moto_go    {P34=0;P35=1;}
#define Left_moto_back  {P34=1;P35=0;}
#define Left_moto_stp   {P34=1;P35=1;}
#define Right_moto_go   {P36=0;P37=1;}
#define Right_moto_back {P36=1;P37=0;}
#define Right_moto_stp  {P36=1;P37=1;}
unsigned char pwm_val_left=0; unsigned char push_val_left=0;
unsigned char pwm_val_right=0; unsigned char push_val_right=0;
bit Right_moto_stop=1; bit Left_moto_stop=1;
unsigned int time=0;

网友D:
直接复制粘贴的程序要仔细检查的.

网友E:
你这个空格都没有,是发布问题没有认真写还是代码原本就没空格?

网友F:
要加空格的呀

网友G(2021-07-05):
请问符号未定义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