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
单片机是stc12c5a60s2或stc15f2k60s2可以用micro接口和数据线通过电脑usb下载程序吗?如果可以的话怎么接?
大佬们救救孩子

网友A(2021-02-11):
集成USB-TTL就行了,,比如CH340G就很不错。

网友B:
下载STC单片机是通过USB转TTL进行下载的,你这个模块只是把USB的线分出来了而已,本质上还是USB协议

要下载需要用USB转TTL,也就是CH340一类的芯片

网友B:
买最便宜那种就可以了

网友C:
随便在X宝上买个USB—TTL的串口下载器就行,1到2块钱的事

网友D:
用这种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