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谁知道这个波形用的什么通讯协议

楼主:
两根线  应该是scl和sda,scl频率500Hz,尝试用i2c解码但好像不太对,请教下大家,谢谢,新年快乐

网友A(2021-02-11):
压缩包是逻辑分析仪采集的数据,dslogic的

网友B:
赶脚是SPI,,,IIC的上下沿不能对的这么整齐。

网友C:
就是一个普通的同步传输,上升沿把数据锁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一个普通的同步传输,上升沿把数据锁定

明显是下降沿锁数据。时钟上升沿数据在变化,此时不能锁。

网友D(2021-03-27):
下降沿锁数据  上升沿在变化不能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