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用于什么

楼主(2021-02-11):
求问,谢谢大佬

网友A:
各个设备的信号传输

网友B:
2个作用,1是下载程序,就是给单片机里面写入程序,2是和pc机实现互动,例如写好程序,要求你在串口调试界面输入1,单片机返回i+1,这样单片机就返回了2,还有个作用就是单片机控制外设,例如语音控制,语音报时,报数等都用到了串口协议。,只要是支持串口协议的外设理论上都可以用单片机来控制。

网友C:
数据交换,设备或器件之间的信息沟通方式。
就如同人与人之间通过语言进行沟通一样。

网友D:
STC单片机串口发送 不需要while死等 串口接收执行软件复位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27-1.html

单片机串口1打印程序 可以打印3个十六位的变量 波特率9600 http://www.51hei.com/bbs/dpj-201660-1.html

网友E:
用于传输数据

网友F:
串行通信是单片机可以用于通信的通信协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