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磁珠参数是什么意思?60@1002

楼主:
这个磁珠参数是什么意思

网友A(2021-02-12):
1、2是磁珠引脚编号,应该是60@100,就是100MHZ下60欧阻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是磁珠引脚编号,应该是60@100,就是100MHZ下60欧阻值

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C:
该规格代表在指定频率下的电阻,即100 MHz时为6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