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红外遥控程序问题,这高位低位是怎么取的

楼主(2021-02-12):
我的问题是这高位低位是怎么取的,IrValue[4]=IrValue[2]>>4;        //高位
IrValue[5]=IrValue[2]&0x0f;        //低位

还有这个条件是i什么意思if(IrValue[4]>9)为什么要大于9

/*******************************************************************************
单片机与红外接收模块的接线说明:
P32-->J11

注意事项:
根据自己使用的LCD1602是否带有转接板,如果带有转接板的即为4位,需在LCD.H头文件中
将宏#define LCD1602_4PINS打开,我们这里使用的LCD1602是8位,所以默认将该宏注释。

实验现象:
按下红外遥控器键,在LCD1602上即可显示对应的键值码(注意:需要将红外遥控器的电池绝缘片抽下)
*******************************************************************************/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h"

sbit IRIN=P3^2;

unsigned char code CDIS1[13]={" Red Control "};
unsigned char code CDIS2[13]={" IR-CODE:--H "};
unsigned char IrValue[6];
unsigned char Time;
void IrInit();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
/*******************************************************************************
* 函数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IrInit();
        LcdInit();
        LcdWriteCom(0x80);
        for(i=0;i<13;i++)
        {
                LcdWriteData(CDIS1[i]);
        }
        LcdWriteCom(0x80+0x40);
        for(i=0;i<13;i++)
        {
                LcdWriteData(CDIS2[i]);
        }
        while(1)
        {
                IrValue[4]=IrValue[2]>>4;                          //高位
                IrValue[5]=IrValue[2]&0x0f;                //低位
                if(IrValue[4]>9)
                {
                        LcdWriteCom(0xc0+0x09);                        //设置显示位置
                        LcdWriteData(0x37+IrValue[4]);        //将数值转换为该显示的ASCII码
                }
                else
                {
                        LcdWriteCom(0xc0+0x09);
                        LcdWriteData(IrValue[4]+0x30);        //将数值转换为该显示的ASCII码
                }
                if(IrValue[5]>9)
                {
                        LcdWriteCom(0xc0+0x0a);
                        LcdWriteData(IrValue[5]+0x37);                //将数值转换为该显示的ASCII码
                }
                else
                {
                        LcdWriteCom(0xc0+0x0a);
                        LcdWriteData(IrValue[5]+0x30);                //将数值转换为该显示的ASCII码
                }
        }
}
/*******************************************************************************
* 函数名         : DelayMs()
* 函数功能                   : 延时
* 输入           : x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0.14ms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3; i++)
{}
}
}
/*******************************************************************************
* 函数名         : Ir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红外线接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rInit()
{
        IT0=1;//下降沿触发
        EX0=1;//打开中断0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IRIN=1;//初始化端口
}
/*******************************************************************************
* 函数名         : ReadIr()
* 函数功能                   : 读取红外数值的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j,k;
        unsigned int err;
        Time=0;
        DelayMs(70);

        if(IRIN==0)                //确认是否真的接收到正确的信号
        {

                err=1000;                                //1000*10us=10ms,超过说明接收到错误的信号
                /*当两个条件都为真是循环,如果有一个条件为假的时候跳出循环,免得程序出错的时
                侯,程序死在这里*/
                while((IRIN==0)&&(err>0))        //等待前面9ms的低电平过去
                {
                        DelayMs(1);
                        err--;
                }
                if(IRIN==1)                        //如果正确等到9ms低电平
                {
                        err=500;
                        while((IRIN==1)&&(err>0))                 //等待4.5ms的起始高电平过去
                        {
                                DelayMs(1);
                                err--;
                        }
                        for(k=0;k<4;k++)                //共有4组数据
                        {
                                for(j=0;j<8;j++)        //接收一组数据
                                {

                                        err=60;
                                        while((IRIN==0)&&(err>0))//等待信号前面的560us低电平过去
//                                        while (!IRIN)
                                        {
                                                DelayMs(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计算高电平的时间长度。
                                        {
                                                DelayMs(1);//0.14ms
                                                Time++;
                                                err--;
                                                if(Time>30)
                                                {
                                                        EX0=1;
                                                        return;
                                                }
                                        }
                                        IrValue[k]>>=1;         //k表示第几组数据
                                        if(Time>=8)                        //如果高电平出现大于565us,那么是1
                                        {
                                                IrValue[k]|=0x80;
                                        }
                                        Time=0;                //用完时间要重新赋值
                                }
                        }
                }
                if(IrValue[2]!=~IrValue[3])
                {
                        return;
                }
        }
}

网友A:
IrValue[4]=IrValue[2]>>4;        //高位,即一个8位二进制分高4位低4位对应BCD码,右移4位时高4位补0,原来高4位被 称至低位
IrValue[5]=IrValue[2]&0x0f;        //低位 要去掉高4位,直接把高4位与上逻辑0000即变为0
至于IrValue[4]>9这个条件是因为用4位二进制能表示16个字符,除了数字0-9外,还有A-F的字母,但要用1602显示必须变为字形码,在1602中对应的是ASCII码中查找,可这16个ASCII码不是连续存放,0-9在一起,A-F在一起,分两处存放,为了准确找到,故要判断是字母还是数字,然后对应去查找到相应的字符码

网友B:
51单片机红外解码过程时序图www.51hei.com/bbs/dpj-200464-1.html
人人学会单片机 视频教程讲过的

网友C(2021-07-03):
这0x37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