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制单片机小手表,求思路

楼主(2021-02-12):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

自制小手表   最近要参加学校科技比赛,就萌发出做一个简单的小手表的想法,只要能看时间就行。
   但后来又想搞的更复杂点,于是就继续搞这个产品了。以下使用到的材料(包括各种功能IC):
   1  0.96寸OLED屏 1个
   2  3.7V电池 1个
   3  自己从手机上拆下的无源喇叭1个
   4  DS1302时钟芯片 1个
   5  STC15W408S 8K 芯片1个
   6  按键2个
   以下是详细资料:
   现在还有一些功能没做到,如计算器,可改时钟,闹钟(我在板上装的喇叭就为这个)等。
现请求各位大佬们帮个忙,给我指导一下OLED屏幕画点,画任意线等绘制图形的函数实现的思路!

网友A:
用直线插补确定线上点的坐标,画点lcd更方便,毕竟oled是8个点一起写的

网友B:
STC8单片机+DS1302+DS18B20+74HC595的LED16x32点阵温度万年历源代码分享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68-1.html

网友C:
很好,这是添加更多功能的良好开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这是添加更多功能的良好开端。

现在我要 解决画竖线的函数,画横线函数及画点函数
/************************************************************************************
*  Copyright (c), 2013, HelTec Automatic Technology co.,LTD.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File name: LQ12864.h
* Project  : OLED
* Processor: STC89C52
* Compiler : Keil C51 Compiler
*
* Author : 小林
* Version: 1.00
* Date   : 2013.8.8
* Modification: none
*
* Description:128*64点整OLED模块驱动文件
*
* Others: none;
*
* Function List:
*
* 1.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延时函数,毫秒
* 2. void IIC_Start() -- 开启I2C总线
* 3. void IIC_Stop() -- 关闭I2C总线
* 4.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 通过I2C总线写一个byte的数据
* 5. void OLED_WrDat(unsigned char dat) -- 向OLED屏写数据
* 6. void OLED_WrCmd(unsigned char cmd) -- 向OLED屏写命令
* 7.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设置显示坐标
* 8. void OLED_Fill(unsigned char bmp_dat) -- 全屏显示(显示BMP图片时才会用到此功能)
* 9. void OLED_CLS(void) -- 复位/清屏
* 10. void OLED_Init(void) -- OLED屏初始化程序,此函数应在操作屏幕之前最先调用
* 11. void OLED_P6x8Str(unsigned char x, y,unsigned char ch[]) -- 6x8点整,用于显示ASCII码的最小阵列,不太清晰
* 12. void OLED_P8x16Str(unsigned char x, y,unsigned char ch[]) -- 8x16点整,用于显示ASCII码,非常清晰
* 13.void OLED_P16x16Ch(unsigned char x, y, N) -- 16x16点整,用于显示汉字的最小阵列,可设置各种字体、加粗、倾斜、下划线等
* 14.void Draw_BMP(unsigned char x0, y0,x1, y1,unsigned char BMP[]) -- 将128x64像素的BMP位图在取字软件中算出字表,然后复制到codetab中,此函数调用即可
*
* History: none;
*
*************************************************************************************/

#include "reg52.h"

// ------------------------------------------------------------
// IO口模拟I2C通信
// SCL接P1^3
// SDA接P1^2
// ------------------------------------------------------------
sbit SCL=P1^4; //串行时钟
sbit SDA=P1^3; //串行数据

#define high 1
#define low 0

#define        Brightness        0xCF
#define X_WIDTH         128
#define Y_WIDTH         64
/*********************OLED驱动程序用的延时程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IIC Start
**********************************************/
void IIC_Start()
{
   SCL = high;
   SDA = high;
   SDA = low;
   SCL = low;
}

/**********************************************
//IIC Stop
**********************************************/
void IIC_Stop()
{
   SCL = low;
   SDA = low;
   SCL = high;
   SDA = high;
}

/**********************************************
// 通过I2C总线写一个字节
**********************************************/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IIC_Byte & 0x80)
                        SDA=high;
                else
                        SDA=low;
                SCL=high;
                SCL=low;
                IIC_Byte<<=1;
        }
        SDA=1;
        SCL=1;
        SCL=0;
}

/*********************OLED写数据************************************/
void OLED_WrDat(unsigned char IIC_Data)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Write_IIC_Byte(0x40);                        //write data
        Write_IIC_Byte(IIC_Data);
        IIC_Stop();
}
/*********************OLED写命令************************************/
void OLED_WrCmd(unsigned char IIC_Command)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Slave address,SA0=0
        Write_IIC_Byte(0x00);                        //write command
        Write_IIC_Byte(IIC_Command);
        IIC_Stop();
}
/*********************OLED 设置坐标************************************/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OLED_WrCmd(0xb0+y);
        OLED_WrCmd(((x&0xf0)>>4)|0x10);
        OLED_WrCmd((x&0x0f)|0x01);
}
/*********************OLED全屏************************************/
void OLED_Fill(unsigned char bmp_dat)
{
        unsigned char y,x;
        for(y=0;y<8;y++)
        {
                OLED_WrCmd(0xb0+y);
                OLED_WrCmd(0x01);
                OLED_WrCmd(0x10);
                for(x=0;x<X_WIDTH;x++)
                OLED_WrDat(bmp_dat);
        }
}
/*********************OLED复位************************************/
void OLED_CLS(void)
{
        unsigned char y,x;
        for(y=0;y<8;y++)
        {
                OLED_WrCmd(0xb0+y);
                OLED_WrCmd(0x01);
                OLED_WrCmd(0x10);
                for(x=0;x<X_WIDTH;x++)
                OLED_WrDat(0);
        }
}
/*********************OLED初始化************************************/
void OLED_Init(void)
{
        delay(500);//初始化之前的延时很重要!
        OLED_WrCmd(0xae);//--turn off oled panel
        OLED_WrCmd(0x00);//---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Cmd(0x10);//---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Cmd(0x40);//--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OLED_WrCmd(0x81);//--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OLED_WrCmd(Brightness); //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OLED_WrCmd(0xa1);//--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OLED_WrCmd(0xc8);//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OLED_WrCmd(0xa6);//--set normal display
        OLED_WrCmd(0xa8);//--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Cmd(0x3f);//--1/64 duty
        OLED_WrCmd(0xd3);//-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OLED_WrCmd(0x00);//-not offset
        OLED_WrCmd(0xd5);//--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OLED_WrCmd(0x80);//--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OLED_WrCmd(0xd9);//--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Cmd(0xf1);//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OLED_WrCmd(0xda);//--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OLED_WrCmd(0x12);
        OLED_WrCmd(0xdb);//--set vcomh
        OLED_WrCmd(0x40);//Set VCOM Deselect Level
        OLED_WrCmd(0x20);//-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OLED_WrCmd(0x02);//
        OLED_WrCmd(0x8d);//--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OLED_WrCmd(0x14);//--set(0x10) disable
        OLED_WrCmd(0xa4);//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OLED_WrCmd(0xa6);//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a7)
        OLED_WrCmd(0xaf);//--turn on oled panel
        OLED_Fill(0x00); //初始清屏
        OLED_Set_Pos(0,0);
}
/***************功能描述:显示6*8一组标准ASCII字符串        显示的坐标(x,y),y为页范围0~7****************/
void OLED_P6x8Str(unsigned char x, y,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c=0,i=0,j=0;
        while (ch[j]!='\0')
        {
                c =ch[j]-32;
                if(x>126){x=0;y++;}
                OLED_Set_Pos(x,y);
                for(i=0;i<6;i++)
                OLED_WrDat(F6x8[c][i]);
                x+=6;
                j++;
        }
}
/*******************功能描述:显示8*16一组标准ASCII字符串         显示的坐标(x,y),y为页范围0~7****************/
void OLED_P8x16Str(unsigned char x, y,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c=0,i=0,j=0;
        while (ch[j]!='\0')
        {
                c =ch[j]-32;
                if(x>120){x=0;y++;}
                OLED_Set_Pos(x,y);
                for(i=0;i<8;i++)
                OLED_WrDat(F8X16[c*16+i]);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OLED_WrDat(F8X16[c*16+i+8]);
                x+=8;
                j++;
        }
}
/*****************功能描述:显示16*16点阵  显示的坐标(x,y),y为页范围0~7****************************/
void OLED_P16x16Ch(unsigned char x, y, N)
{
        unsigned char wm=0;
        unsigned int adder=32*N;
        OLED_Set_Pos(x , y);
        for(wm = 0;wm < 16;wm++)
        {
                OLED_WrDat(F16x16[adder]);
                adder += 1;
        }
        OLED_Set_Pos(x,y + 1);
        for(wm = 0;wm < 16;wm++)
        {
                OLED_WrDat(F16x16[adder]);
                adder += 1;
        }
}
/***********功能描述:显示显示BMP图片128×64起始点坐标(x,y),x的范围0~127,y为页的范围0~7*****************/
void Draw_BMP(unsigned char x0, y0,x1, y1,unsigned char BMP[])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char x,y;

  if(y1%8==0) y=y1/8;
  else y=y1/8+1;
        for(y=y0;y<y1;y++)
        {
                OLED_Set_Pos(x0,y);
    for(x=x0;x<x1;x++)
            {
                    OLED_WrDat(BMP[j++]);
            }
        }
}
void OLED_Point(unsigned char x, y)
{
        switch(y)
        {
                case(0):OLED_Set_Pos(x,0);OLED_WrDat(0x01);break;
                case(1):OLED_Set_Pos(x,0);OLED_WrDat(0x02);break;
                case(2):OLED_Set_Pos(x,0);OLED_WrDat(0x04);break;
                case(3):OLED_Set_Pos(x,0);OLED_WrDat(0x08);break;
                case(4):OLED_Set_Pos(x,0);OLED_WrDat(0x10);break;
                case(5):OLED_Set_Pos(x,0);OLED_WrDat(0x20);break;
                case(6):OLED_Set_Pos(x,0);OLED_WrDat(0x40);break;
                case(7):OLED_Set_Pos(x,0);OLED_WrDat(0x80);break;
                case(8):OLED_Set_Pos(x,1);OLED_WrDat(0x01);break;
                case(9):OLED_Set_Pos(x,1);OLED_WrDat(0x02);break;
                case(10):OLED_Set_Pos(x,1);OLED_WrDat(0x04);break;
                case(11):OLED_Set_Pos(x,1);OLED_WrDat(0x08);break;
                case(12):OLED_Set_Pos(x,1);OLED_WrDat(0x10);break;
                case(13):OLED_Set_Pos(x,1);OLED_WrDat(0x20);break;
                case(14):OLED_Set_Pos(x,1);OLED_WrDat(0x40);break;
                case(15):OLED_Set_Pos(x,1);OLED_WrDat(0x80);break;
                case(16):OLED_Set_Pos(x,2);OLED_WrDat(0x01);break;
                case(17):OLED_Set_Pos(x,2);OLED_WrDat(0x02);break;
                case(18):OLED_Set_Pos(x,2);OLED_WrDat(0x04);break;
                case(19):OLED_Set_Pos(x,2);OLED_WrDat(0x08);break;
                case(20):OLED_Set_Pos(x,2);OLED_WrDat(0x10);break;
                case(21):OLED_Set_Pos(x,2);OLED_WrDat(0x20);break;
                case(22):OLED_Set_Pos(x,2);OLED_WrDat(0x40);break;
                case(23):OLED_Set_Pos(x,2);OLED_WrDat(0x80);break;
                case(24):OLED_Set_Pos(x,3);OLED_WrDat(0x01);break;
                case(25):OLED_Set_Pos(x,3);OLED_WrDat(0x02);break;
                case(26):OLED_Set_Pos(x,3);OLED_WrDat(0x04);break;
                case(27):OLED_Set_Pos(x,3);OLED_WrDat(0x08);break;
                case(28):OLED_Set_Pos(x,3);OLED_WrDat(0x10);break;
                case(29):OLED_Set_Pos(x,3);OLED_WrDat(0x20);break;
                case(30):OLED_Set_Pos(x,3);OLED_WrDat(0x40);break;
                case(31):OLED_Set_Pos(x,3);OLED_WrDat(0x80);break;
                case(32):OLED_Set_Pos(x,4);OLED_WrDat(0x01);break;
                case(33):OLED_Set_Pos(x,4);OLED_WrDat(0x02);break;
                case(34):OLED_Set_Pos(x,4);OLED_WrDat(0x04);break;
                case(35):OLED_Set_Pos(x,4);OLED_WrDat(0x08);break;
                case(36):OLED_Set_Pos(x,4);OLED_WrDat(0x10);break;
                case(37):OLED_Set_Pos(x,4);OLED_WrDat(0x20);break;
                case(38):OLED_Set_Pos(x,4);OLED_WrDat(0x40);break;
                case(39):OLED_Set_Pos(x,4);OLED_WrDat(0x80);break;
                case(40):OLED_Set_Pos(x,5);OLED_WrDat(0x01);break;
                case(41):OLED_Set_Pos(x,5);OLED_WrDat(0x02);break;
                case(42):OLED_Set_Pos(x,5);OLED_WrDat(0x04);break;
                case(43):OLED_Set_Pos(x,5);OLED_WrDat(0x08);break;
                case(44):OLED_Set_Pos(x,5);OLED_WrDat(0x10);break;
                case(45):OLED_Set_Pos(x,5);OLED_WrDat(0x20);break;
                case(46):OLED_Set_Pos(x,5);OLED_WrDat(0x40);break;
                case(47):OLED_Set_Pos(x,5);OLED_WrDat(0x80);break;
                case(48):OLED_Set_Pos(x,6);OLED_WrDat(0x01);break;
                case(49):OLED_Set_Pos(x,6);OLED_WrDat(0x02);break;
                case(50):OLED_Set_Pos(x,6);OLED_WrDat(0x04);break;
                case(51):OLED_Set_Pos(x,6);OLED_WrDat(0x08);break;
                case(52):OLED_Set_Pos(x,6);OLED_WrDat(0x10);break;
                case(53):OLED_Set_Pos(x,6);OLED_WrDat(0x20);break;
                case(54):OLED_Set_Pos(x,6);OLED_WrDat(0x40);break;
                case(55):OLED_Set_Pos(x,6);OLED_WrDat(0x80);break;
                case(56):OLED_Set_Pos(x,7);OLED_WrDat(0x01);break;
                case(57):OLED_Set_Pos(x,7);OLED_WrDat(0x02);break;
                case(58):OLED_Set_Pos(x,7);OLED_WrDat(0x04);break;
                case(59):OLED_Set_Pos(x,7);OLED_WrDat(0x08);break;
                case(60):OLED_Set_Pos(x,7);OLED_WrDat(0x10);break;
                case(61):OLED_Set_Pos(x,7);OLED_WrDat(0x20);break;
                case(62):OLED_Set_Pos(x,7);OLED_WrDat(0x40);break;
                case(63):OLED_Set_Pos(x,7);OLED_WrDat(0x80);break;
        }
}
void OLED_XLine(unsigned char x0, y0,x1)
{
    unsigned char z;
        if(x0<=x1)
        {
                OLED_Point(x0, y0);
                for(z=x0;z<x1;z++)
            {
                    OLED_Point(z, y0);
            }
        }
        if(x0>=x1)
        {
                OLED_Point(x0, y0);
                for(z=x0;z<=x1;z--)          //z=16 z=0 z--
            {
                    OLED_Point(z, y0);
            }
        }
}
void OLED_YLine(unsigned char y0, x0,y1)
{
    unsigned char z;
        if(y0<=y1)
        {
                OLED_Point(x0, y0);
                for(z=y0;z<y1;z++)
            {
                    OLED_Point(x0, z);
            }
        }
}

以编好

网友D:
好东西,可以收藏下,有空研究下

网友E(2024-03-11):
我想法是节能为主,LED0.28寸数码管,DS3231+15W408(16脚),按键唤醒,3秒掉电模式,充电用半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