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OLED 画任意方向的线的程序思路

楼主(2021-02-12):
我想用OLED画出任意方向的线,试过很多次都不行。求各位大神的思路!

网友A:
先实现直线插补,再用一个可变的大数组负责刷新整个方块,通过插补结果修改数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实现直线插补,再用一个可变的大数组负责刷新整个方块,通过插补结果修改数组内容

没听懂,什么是直线插补?

网友B:
实在没有办法的话,你换种方法显示嘛,不要显示表盘,直接显示数字时钟

网友C:
分析线段是直线还是斜

直线直接

斜线的话就像楼上说的用直线插补,
首先你要知道你起点和终点在哪,或者直线上任意两个点的坐标,例如你要画起点为(3,3)终点为(9,9)Y = X的斜线,先画出(3,3)和(9,9)
然后通过斜率算出两点之间有44 55 66 77 88这几个点把这几个点补进去。如果两个点之间没有整数点,就要通过各种算法(可以四舍五入)算出接近的点补进去

网友D(2021-05-14):
同样在思考这个问题,2楼说的很对,一个大数组,实际是一个具有可变量的图片数据,采用图片刷新即可,现在需要知道如何去变这个数值(code)

网友E:
百度bresenham法,高效率的画线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析线段是直线还是斜

直线直接

在这里设x为点的x坐标,y为点的y坐标
是不是判断如果线是从左上角到右下角,那么x++,y--?

网友F:
RGBA Alpha算法是一个颜色混合算法,放到RGB空间就是一个3D画线算法,画2D线Z轴可以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