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和keil5兼容问题

楼主(2021-02-12):
如何在一个电脑上同时安装keil4和keil5呢?这个问题有没有人能够解决呢?请教下大神,给出详细解决方案

网友A:
装在不同的目录下,不要装同一目录

网友B:
首先右击鼠标keil4 C51,以管理员身份运行,但要记住keil4的安装位置,同样方法安装mdk,但安装位置同前面一步一样,,安装好以后,将会在C盘出现keil这个文件夹,鼠标右键keil4图标,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在菜单栏里找到file,点击里面的license management,弹出来的窗口中Product中便会有两排文件名,复制Computer ID下的CID,那串字符串,搞定后,然后按下Add LIC。便OK了。接下来点击project中的new project,选择Legacy Device Database,在Search中输入AT89C51,便可以了

网友C:
新手不建议搞兼容,容易造成那个目录文件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不建议搞兼容,容易造成那个目录文件错误

您说的是哪个目录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