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单片机驱动OV7670带fifo摄像头程序 屏幕ILI9486

楼主(2021-02-13):
使用屏幕ILI9486(就是arduino的3.5寸320*480的屏)

#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 "ov7670_fifo.h"
#include "lcd.h"

void main_init()
{
        EX0=1;          //红外中断
        IT0=1;    //下降沿有效
        //EA=1;
}
unsigned char bn=0;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a,b;
        unsigned int  c_data;

        unsigned char tmp;

        main_init();
        LCD_Init();

        FIFO_CS_L();
        FIFO_WE_L();
        do
        {
                tmp = Sensor_init();
        }
        while(!tmp);
        //UART1_Send_String("OV7670初始化成功!\r\n");

        EA=1;          //总中断
//        LCD_Clear(GREEN);
        //while(1);

        while(1)
        {
                while(bn!=2)
                {

                }

                FIFO_RRST_L();        //复位FIFO读指针
                FIFO_RD_L();
                FIFO_RD_H();
                FIFO_RD_L();
                FIFO_RRST_H();
                FIFO_RD_H();

                //LCD_SetPos(0,239,0,319);
                LCD_SetWindows(0,0,239,319);//设置显示窗口
                EA=0;
                for(a=0;a<320;a++)
                {
                        for(b=0;b<240;b++)
                        {
                                FIFO_RD_L();
                                c_data = CAMERA2MCU_Data;//读高位
                                //SBUF=CAMERA2MCU_Data;
                                c_data <<= 8;
                                FIFO_RD_H();
                                FIFO_RD_L();
                                //SBUF=CAMERA2MCU_Data;
                                c_data |= CAMERA2MCU_Data;//读低位
                                FIFO_RD_H();

                                LCD_WR_DATA(c_data);
                        }
                }
                EA=1;
                LCD_SetWindows(0,0,479,639);//设置显示窗口
                bn=0;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if(bn==0)
        {
                FIFO_WRST_L();    //复位FIFO写指针
                FIFO_RD_L();
                FIFO_RD_H();
                FIFO_RD_L();
                FIFO_WRST_H();
                FIFO_RD_H();
                bn=1;
                FIFO_WE_H();
        }
        else if(bn==1)
        {
                FIFO_WE_L();
                bn=2;
        }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
感谢分享,请问楼主VSYNC引脚上升沿怎么检测?需要另接反相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请问楼主VSYNC引脚上升沿怎么检测?需要另接反相器么?

不用接反相器,直接外部中断检测下降沿就可以了

网友B(2021-07-07):
非常感謝,之前只用stm32才能run,這個範例讓我精神一振。

网友C(2021-11-25):
有没有老哥知道stm32f103的ov9486加ov7725的程序

网友C:
厉害,希望大佬继续分享

网友D(2022-04-14):
这个晶振必须是30MHz吗?

网友E:
读的带缓存的摄像头吗?能做物体识别码?